节电器是真的吗

楼主(2010-04-22):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87789e0d1144155c462adb7b51563b9&ali_refid=a3_420435_1006:1102375148:6::196c56d33c5cb07e4d96f6518464a9de&ali_trackid=1_196c56d33c5cb07e4d96f6518464a9de

网友:
哇!!
这很雷人。
假如电流真得减小,我更相信用它会导致电器功率不足。

网友:
是能节电,但是是针对电感负载,里面就一个电容,平衡功率因数用的。对电阻负载不起作用。

网友:
这个东西几种可能,一个是无功补偿作用,这个确实可以从电表上看出节电,现在感性负载多哦;一个是骗人的行当,发出高次谐波,干扰普通表记的计量,出价数据,用宽频电能表就无法偷电了。个人能想到的几点,一家之言,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
说的很好 对感性负载有点用。

网友:
一般对感性负载是有用的吧,里边就一个电容

网友:
学习了下。有两种电度表:有功电度表 和“无功电度表”。
“无功电度表”测量的是 有功 和 无功 的总和。有功电度表 只 测量 有功。
有功读数 除以 无功读数 得 功率因数。
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小于0.9要被罚款的。

用节电器节省下来的是罚款,不是电费。

如果电力商给家庭安装一个电度表还是无功电度表。我认为可以投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