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蜂鸣器(BUZZER) 仿真

楼主(2010-04-22):
我试了论坛上大多数的驱动蜂鸣器的电路,就是没效果。请教下Proteus里的两个蜂鸣器BUZZER(ACTIVE.DEVICE)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要怎么驱动,如果要方波驱动的话频率怎么得到,自己设定吗?最好能帮我把调试通过的Keil C 驱动程序(用C写)和Proteus文件发给我,用AT89S52单片机,邮箱guoqilive@hotmail.com),初学很多东西不懂,所以麻烦大家说明白点,先谢过了。

网友(2010-05-27):
回复 楼主:

要是有的话也转发给我一下,谢谢了。liang123feng@sina.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没有~可能是软件本身有点问题吧。一样的程序和电路在我同学电脑上结果正常到我电脑上就没用了。我记得是直流驱动,不用方波,加电压就一直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人品问题吧?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看你2楼发的贴还像是在问问题的。告诉你个连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89231&bbs_page_no=1&bbs_id=1037
如果什么东西都想要现成的相信没人会帮你,我不想说的太直接,但看到上面的贴就特别气愤,如果饭可以别人替吃,是不是吃饭都可以省了。

网友(2010-11-24):
恩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换成SOUNDER就可以了  也是蜂鸣器   但我不清楚那个BUZZER到底是指哪个型号的蜂鸣器……   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2011-11-04):
sound能响,应该是有源蜂鸣器

网友:
蜂鸣器BUZZER(ACTIVE.DEVICE)。既然是ACTIVE,应该是有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