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脚的PIC单片机哪个最便宜?

楼主(2010-04-22):
要有AD的。如果可能,欢迎报价。10K的量。

网友:
可选的型号如下,楼主可以参考下:

PIC16F506:3ch  8bit 30ksps,ROM(1K)、RAM( 67B)、EEPROM(  0B)、2Comp、T0、MaxOsc(20MHz)、IntOsc(4MHz/8MHz)
PIC16F526:3ch  8bit 30ksps,ROM(1K)、RAM( 67B)、EEPROM( 64B)、2Comp、T0、MaxOsc(20MHz)、IntOsc(4MHz/8MHz)
PIC16F616:8ch 10bit 30ksps,ROM(2K)、RAM(128B)、EEPROM(  0B)、2Comp、T0/T1/T2、ECCP、10bit-PWM、MaxOsc(20MHz)、IntOsc(4MHz/8MHz)
PIC16F676:8ch 10bit 30ksps,ROM(1K)、RAM( 64B)、EEPROM(128B)、1Comp、T0/T1、MaxOsc(20MHz)、IntOsc(4MHz)
PIC16F684:8ch 10bit 30ksps,ROM(2K)、RAM(128B)、EEPROM(256B)、2Comp、T0/T1/T2、ECCP、10bit-PWM、MaxOsc(20MHz)、IntOsc(8MHz/32kHz)
PIC16F688:8ch 10bit 30ksps,ROM(4K)、RAM(256B)、EEPROM(256B)、2Comp、T0/T1、AEUSART、LIN、MaxOsc(20MHz)、IntOsc(8MHz/32kHz)

网友:
其中506和526都只有两级硬件堆栈,不支持中断功能;6XX均为8级硬件堆栈、支持中断功能。

网友:
MCV14A最便宜的,资料你要16F526,但是买片,不能买526,必须买MCV14A,只有SOP14封装的。

网友:
16F630相对而言性价比最高

楼主:
噢,很久没用12F509了,把中断功能想成当然的了。我要测时间,要准到1us以下,估计只有676合适了。

网友:
不是吧`~~~用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