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示波器哪个最适合我用

楼主(2010-04-22):
这三个示波器哪个最适合我用
我是做电脑主板维修的,想弄个示波器,可不知道哪个好,我想要的功能也不知道这三个示波器内有没有,1测低频有延时扫描功能也就是看波形不一闪一闪的,2对波形有存贮功能,示波器显的波形,按下保存键就保存,即使拆探头波形不变以便分析,3要带数显直读功能,直接读出电压,脉宽,频率真,
日本岩崎SS-7812
固纬GOS6112
固纬GOS6103C

网友:
上面三个都不能解决你提的三个问题,要解决你的问题就买台数字的吧!国产有普源,鼎阳!国外就买泰克的吧!

网友:
呵呵, 很简单一个模拟测试掉电, 一个数字捕捉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