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本周末上传测距仪的拆解图片

楼主(2010-04-22):
近来坛里兄弟们很关注测距仪,手上有一台,本周末拆一下。
理论有很多了。

大家看看实物,看看内脏呵。

网友:
等着看大戏!!!

楼主:
回复 楼主:
来了,来了。

机器开机状态 (原文件名:正面.JPG)

是科力达的PD-24 (原文件名:背面.JPG)

方孔是激光出射的,透镜是接收镜,这样的接收镜在LEICA机器上也有 (原文件名:前端2.JPG)

按键是薄膜型的 (原文件名:机壳开开第一张.JPG)

拆下上机壳 (原文件名:机体组件(卡槽方式)装入下机壳的状态-左侧.JPG)

从下壳中取出主要的测距模组,带COG液晶 (原文件名:机体组件.JPG)

拆下液晶-正面 (原文件名:主板装在机体上锁紧的状态.JPG)

拆下液晶-背面 (原文件名:主板装在机体上的状态-背面.JPG)

拆下固定主板和激光头的镙钉,到此机器就没有办法复原了,要重新精确对准才形 (原文件名:主板装在机体上的状态-正面.JPG)

C8051F410单片机、偏置高压生成、高频生成和调制。。。。 (原文件名:主板正面.JPG)

电源部分、激光恒功率、高频“偏置”、接收回路(前级和后级,那个表面有玻璃的元件就是传说中的APD)。。。。 (原文件名:主板背面.JPG)

机体正面 (原文件名:机体-铜柱上装了一个45度的反射镜.JPG)

机体背面 (原文件名:机体-螺钉是锁45度反射镜的,球形位置是带调整的锁激光头的.JPG)

这款机器内部还是很简洁的,工艺不错。

专利有问题,只能在国内玩,老外几个公司将手持测距仪的专利保护的跟铁桶似的。

可我们大众还在门外徘徊。国人还是要努力。

希望。。。。。。。。。。

网友:
哇哦!!!终于看到了,没想到APD这么用,真节俭。楼主大哥能否把用的芯片型号报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想法,楼主是否有逆工程这部激光测距仪的想法?能否将激光调制波产生电路,和回波接收电路抄一下?
问一下阿莫能否开一个激光测距仪DIY分论坛呢?发现做这个的网友不少!!我是暂时不做了,等研究生入学后利用学校的条件做,毕竟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元器件倒是不算太贵,但是用到的仪器贵!!!

网友:
阿莫给加个裤子吧,这是第一手的资料啊!同时给大家提提兴趣!

楼主:
偶也说不明白。

高频生成可能有象HILTI一样功能的ASIC。

你会开ASIC吗?

理解一下就行,不要指望COPY了。

人家公司也是COPY了N久才到这个程度。

网友:
我对这张图的理解

1区域是APD的直流偏置高压生成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采用了开关电源加多级电荷泵的设计,最上面标有101那个是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
2区域是激光二极管的信号发生与调制电路,可以看到采用了两个相同的芯片,两个相同的晶振都是20M,估计两个芯片是类似DDS数字频率合成芯片的东西,采用双频调制,一个产生精测频率一个产生粗测频率。
3区域是主控部分,采用C8051F410,是51系列单片机,内部集成高精度12bitADC用于数据采集。

网友:
我对这张图片的理解

1区域 开关电源是整机的电源。
2区域 激光二极管的调制电路相关
3区域 APD及回波信号接收放大电路
4区域 相位差测量电路 其中那颗芯片很重要,是测相的关键。

楼主:
和我理解的差不多。

网友:
顶一下,不错的图片

网友:
COOL !

楼主能否将每个IC的清晰图片也上传? 这样才更有参考价值。

网友:
应该传更加清晰的图片,这样大家都可以分析他的电路了,呵呵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测距仪是这样的,
频率发生器只用到了SI4112,
LD调制用到MAX3738(一些通信行业中LD调制的专用芯片,在SFP上会经常用到)
回波信号估计是一个高精度运放上面的markingcode是MNAF,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
还用到了一个正交调制芯片MB54608
正交调制芯片的输出调制信号直接经过滤波后直接加到了APD的偏压上去了,
APD的内外光路的接受信号时直接进单片机的
最后两点有点想不不通了。
单片机好像基本上都一样都用C8051F410。
这款的由于原理还没搞清楚,所以我们采用了常规的测相做法了,不过我上面说的那个方案确实蛮简洁的。

网友:
针对以上的方法,找到一份专利,个人认为应该是同种方法,(正交调制法),是对以上的一个补充说明。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方法有什么理解。
南京一家公司激光测距仪的专利(正交调制法)ourdev_548870.pdf(文件大小:370K) (原文件名:光电测距装置.pdf)

网友:
有没有原理性的东西

要是能买到 光学部分就好了,其余的自制应当没问题

网友:
照片中APD的资料 APD的资料ourdev_548876.pdf(文件大小:765K) (原文件名:AD230-8-LCC6.1LC.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roo所说的是不是这种模拟同步解调测相法  这种测相方法确实简单经同步解调后的信号为直流信号,直流信号大小直接反映了相位差大小,将信号直接送
单片机的ADC采样就行,两正交信号之比为相位差的正切,再逆正切就可得出相位差!!确实简单!!

网友:
回sunzhaod 查尔斯*SUN,应该是正交调制的方法,不是正交调制。这是因为是调制,所以很是想不通啊 。呵呵

网友:
他这款测距仪怎么没有内光路的部分

网友:
电源那个电感裂了一个角哦!请问这样的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与调制信号混频,就省了内光路接收部分,这样做会有一个恒定的相位误差,测量时直接减去这个相位差就行!我认为测距仪不一定要有内光路接收的。

网友:
mark 激光测距仪

网友:
靠!我猜中了,南京的德塑有作激光测距,用也是C8051F,还有此公司主管技术的那个人外号“杨专利”(据说此乃牛人,1年要搞几个专利出来。去面试过,惨被打击,遂发奋努力学习),所以19楼一说南京的专利,我就在想是不是德塑的杨专利。一看,还真是。

还有,德塑的激光应该是自己做的(世强电讯那里听来不少故事),考虑到他们的行业地位,所以其它国内的激光测距如果有用到C8051F的,不排除有抄袭德塑的嫌疑。
另:为什么厂家是广东的,可CMC为什么是“苏”(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2010-09-06):
打算diy一个 大家一起交流下啊

网友:
楼主能否将每个IC的清晰图片也上传? 这样才更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研究激光测距仪一年有余,现已研究出成品,产品已在国内上市,测光测距仪不是那么好搞的,光路系统非常麻烦。国内很多品牌都是贴国外牌的,望朋友们再搞这个案子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靠!我猜中了,南京的德塑有作激光测距,用也是c8051f,还有此公司主管技术的那个人外号“杨专利”(据说此乃牛人,1年要搞几个专利出来。去面试过,惨被打击,遂发奋努力学习),所以19楼一说南京的专利,我就在想是不是德塑的杨专利。一看,还真是。
还有,德塑的激光应该是自己做的(世强电讯那里听来不少故事),考虑到他们的行业地位,所以其它国内的激光测距如果有用到c8051f的,不排除有抄袭德塑的嫌疑。
另:为什么厂家是广东的,可cmc为什么是“苏”(还是我看错了?)
典型的OEM!
南京的德塑生产的,贴广东的牌子! 可以去质检网上查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靠!我猜中了,南京的德塑有作激光测距,用也是c8051f,还有此公司主管技术的那个人外号“杨专利”(据说此乃牛人,1年要搞几个专利出来。去面试过,惨被打击,遂发奋努力学习),所以19楼一说南京的专利,我就在想是不是德塑的杨专利。一看,还真是。
还有,德塑的激光应该是自己做的(世强电讯那里听来不少故事),考虑到他们的行业地位,所以其它国内的激光测距如果有用到c8051f的,不排除有抄袭德塑的嫌疑。
另:为什么厂家是广东的,可cmc为什么是“苏”(还是我看错了?)
---------------------------------------......
呵呵!

科_立_达先是抄了LEICA的A3(全拷贝),后来消化了一部分业界先进的电路和算法后自己做了这款机器的吧。但光路设计完全与LEICA目前的机器相同。犯了专利,只能在天_朝玩吧。

科_立_达的公司遍天下了:)他们的测距仪的设计与制造是在江苏常州,所以是“苏”。

网友:
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2011-09-03):
激光测距
好玩,有模块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DIY一个高精度激光测距仪了

好东西

网友(2011-11-14):
回复 网友D:
不能,我自己DIY的方案是采用FPGA,不用MCU,进行中,起步阶段, 对于这款测距仪本人了解不多。

网友:
国内激光测距仪分成:大友,科力达,森威(本人持股公司),CEM,优利德,如果涉嫌广告,请将厂商名字去掉,本人负责测距仪的软件设计,我们的产品也卖了很多,激光测距仪最难的是光学部分,如果坛子里有光学部分的高手,可向我联系,大家可以共同去发展。上面拆解的这款机,原理很简单,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光学部分涉及专利,国内也只有科力达公司采用,我们现在仍然搞不清楚其内外光路如何采光?谢谢坛子里的各位同仁,希望我们中国有自主权的产品越来越多!

网友:
mark, 激光测距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后3家都是博士雅的化身。。。。。。。。。。。。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后3家都是博士雅的化身。。。。。。。。。。。。

博时雅已经改名成迈测了

网友(2012-06-25):
COG 液晶模组是什么型号的,有资料吗

网友:
mark 测距仪器

网友:
激光测距 关注!!!

网友(2012-07-31):
mark激光测距

网友(2014-03-25):
mark一下,激光测距

网友:
关注激光测距

网友(2014-05-08):
这个精度有多少,测量范围有多远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精度应该能达到1mm~2mm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来了, ...

有点像之前在实习公司看到的测速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