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离奇状况,只接一根电话线到ADSL猫也能上网,随便接任意1根都可以跟外面连接成

楼主(2010-04-23):
现在就是用1根电话线上网 ,也挺正常的,没发现掉线。。。

事情这样,最近上网发现ADSL猫经常有断线,就去检查一下线路

并把室内所有电话线路有连接点的地方都剪断再重新用焊锡焊在一起,以免接触不良。。

全焊接完后,再上网测试挺正常,

就在收拾工具的时候突然发现,跟猫相连的电话线,有根并没有焊上,而是还悬空的,

奇怪了,只有一根也会连网成功,我把这根焊下来,接到另一根上,也能连接成功

现在情况是
两根都接上能上网,接1根也能上网,有点搞不懂了。。。

然道猫只要接一根电话线就能上网?

网友:
只接一根电话线收费是减半的哈哈这个秘密都被你知道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四月份没过完造成的

网友:
LZ 买俩猫一根线一个,就俩网了,嘎嘎………………

网友:
只接一根是可以的,我以前遇到电话坏,但可上网,结果一直以为是电话机问题,买了个新话机才知道是线路问题。

网友:
因为你的adsl帐号没有绑定电话号码,只要在同一服务商的电话线路上都能用。我原来的铁通这样用过。

网友:
呵呵!电信也山寨---双网双待!

网友:
可能你的电源N线接了地。局端也接了地就通了。

网友:
我家以前就是这样的,白天上网正常,晚上就拨不上去,半夜12点又好了。
查了线路后才发现原来室内有一条线不通。正好晚上7点的时候楼顶的广告灯会点亮,电力线和电话线会产生干扰就不能上网;12点后灯灭了就又好了。
后来单独从入户处拉了条飞线,再也没有断线的问题了。

网友:
也许是因为ADSL的数据业务是工作在0-1.1MHz频段内的原因吧。说的不对请斧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的adsl帐号没有绑定电话号码,只要在同一服务商的电话线路上都能用。我原来的铁通这样用过。
我的情况就是你说的这样,是铁通线路,没有绑定电话号码的,

手头上正好有俩个猫,我要试验一下,俩猫接上去会不会都能上。。。

网友:
ADSL使用的频率在20KHz到1.1MHz之间. 对于各ADSL生产厂家,一般其Modem的衰耗适应范围应在0dB-55dB之间。
另一根没接的线相当于电容,只要不超过衰耗适应范围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方便的话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猫断一根电话线试试。

网友:
强。发现新国内。

网友:
7楼大胡子叔叔说得对,可能是共地了,且联接较好。就像老电影里面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身体也可以连接炸断的电话线,那也是一条线。

网友:
可能两根线是采用差分信号的,也许电源提供了一个参考电位,所以即便接一根线,也是可以正确识别差分信号,所以。。。

网友:
发现新国内。

网友:
神奇的东西,我比较支持差分线的说法,不了解adsl的物理层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不知道影响计费不

网友:
哪位兄弟知道,电话线上的信号时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网友:
一根是可以上网的  我之前电话线遇到问题 电话都无法打了 可是上网很正常  后来电信的人来修理 说是外面的电话线两根已经短路了  我纳闷那怎么还能上网呢  他就说一根线就可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