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这样的叫什么功能

楼主(2010-04-23):
通常我们用模拟示波器测量1KHZ以上看到波形才稳定不闪动,如果测量的是几十HZ的波形,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一闪一闪的,有的示波器有一种功能,测几十HZ的波形也会闪动,看到很稳定的波形,这种功能是叫什么功能,是不是叫延迟扫描啊,对不对啊

网友:
调节触发电平试试

楼主:
不是触发的问题,几十HZ 的看上去是闪的,(因为频率太低没有视觉暂留)而有些高端的就示波器打开那个功能就不会出现闪,比如说你测的是10HZ的波形,打开那个功能后,从屏左边扫描到可边用10秒,那我看上去不再是一闪一闪的了,而是10秒动一次

网友:
长余辉吧,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