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界面无法显示

楼主(2010-04-23):
TI CC SOC  Flash烧录软件,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莫名其妙最小化到任务栏,无法显示界面。从Chipcon Flash Programmer 1.3.0 (Rev. C) 到现在的SmartRF Flash Programmer 1.7.1 (Rev I) 一直存在这个bug。

      以前使用 Chipcon Flash Programmer 1.3.0 时,出现此问题,自己的解决方法是:

      按 Ctrl + ALT + Delete 调出任务管理器,选择Chipcon SmartRF?04 Flash Programmer,点 Switch To【切换到】,就可显示界面了。

      但从TI接手此软件后,这种方法也不灵了,没办法,新版的也要用啊。今天实在气不过找到解决方法。新方法对老版本同样有效。方法如下:

      按 Ctrl + ALT + Delete 调出任务管理器,选择Texas Instruments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点 Maximize【最大化】。然后,关闭Texas Instruments  SmartRF? Flash Programmer,再重新打开,界面显示就正常了。

      破软件,难道来到中国,水土不服^_^,竟出现这等烂bug。无语。。。。。。

网友:
关闭软件时会记住上次关闭前的状态,可能是上次使用的时候,不小心拖到屏幕外了吧
Alt+tab 出现菜单选择移动,用鼠标移动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不是的 软件是自己“跑偏”的 ^_^

网友(2010-06-15):
用administrator权限!

网友(2010-12-06):
出现同样的原因,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