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DIY CNC的一些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大家好,我之前是搞嵌入式开发方面的,现在转行回自家小厂搞搞机加工方面,接触了不少机床,对CNC 颇有兴趣。

以前没怎么关注雕刻机,现在才发现原来这个真的是机电一体化结合的很好的产物,而且DIY得门槛不算很高,一些弱弱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十字滑台,
1:步进电机的选择有哪些参数需要考虑,步距角,扭矩之类的(没怎么研究过,不太懂)?
2:丝杆的要求,螺距外径有什么讲究?
3:控制方面,控制软件一般用些什么?比如控制X Y轴各走多少,精度能达到多少?这些是不是都是通过现成的PC上的软件转化好的控制信号传给步进电机,那软件设置方面我们也应该需要传递给该软件一些基本的信息吧,比如上面说的电机的一些参数,甚至是丝杆的螺距,转一圈,移动多少的。
  那除了现成的PC软件,有没有自己搞的嵌入式软件呢 可以移植到嵌入式平台上。

新手,高手勿拍砖,还望一一指点。

楼主:
。。。。。问题太菜了吗????没人回答

楼主:
汗  还是没人回答嘛....我可是把OUAVR当成是技术上的BAIDU啊....阿莫老大!!!!

网友:
【2楼】geniusqi
汗  还是没人回答嘛....我可是把OUAVR当成是技术上的BAIDU啊....阿莫老大!!!!
————————————————————
居然敢骂ourDEV为百度~~拖出去砍了!

再怎么说也得是谷歌嘛……………………

网友:
这些问题应该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所以,lz稍安勿躁,认真潜水学习学习,会了解好多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ha 我只是想先宏观的了解下 接下来肯定是要慢慢看的

网友:
建议楼主将【雕刻机】板块的帖子,翻一遍。包你精通基础知识。

网友:
看帖是一方面,先去补一下机械设计制造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