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调,一开下臂就短路

楼主(2010-04-23):
按德国电调原理图及最新元器件,FDD6637,IRLR7843做了一块板,自己玩玩
在所有上臂关了的情况下,开某下臂,就短路,还好有BOD复位,没烧。
我没办法实验电调程序了……
上臂高电平通,下臂高电平通,应该没错啊!

楼主:
电源电压+9V
测量Phase_A电压是8.5V
说明FDD6637一直是通的
STEUER_A+高低电平对Phase_A的电压无影响
还是8.5V

楼主:
刚才将新的FDD6637和从板子上拆下来的的FDD6637做了一下对比测试
直接将FDD6637的S脚接一个电源,测量D脚有没有输出,
发现新的和旧的性能一样
而且D脚有电压输出,用万用表测量SD脚,电阻500欧多点,
这就是为什么上臂一直是通的原因
难道是我不会用MOS管吗?但这可是照着德国电路做的
或许我买的是传说中的假货?
还在郁闷中,期待解答……

网友(2010-06-30):
跟我碰到的情况一样,R1用100欧,也是下臂一接通,就烧保险。换60P60就没问题。

网友:
看你的FDD6637是不是有问题啊?
另:你的6637的字和我的不太一样,感觉不是正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弄清楚了,这些标 FDD6637 的竟然都是 N 管!!!!

网友:
貌似买到与楼主一样的FDD6637了,共买25对,换上就出问题了,自检也过了不,电源老是自保,最后把心一横接上电池试,FDD6637马上冒烟了,换回IRFR1205和IRFR5305就没问题,又遇上淘宝一奸商了,还没搞懂万用表测MOS管办法,搞懂了测试清楚。

网友:
mosfet假货太多了 商家也是受害者

网友:
看了LZ的帖子,下了一跳,我以前在TAOBAO上也买了些FDD6637 的管子,准备用在电调上

今天拿出来实验了下,
开始S接12V, G脚悬空,D脚为 9V ,和LZ一样?
但后来,S接12V, G脚接12V,. D脚位0.02
        S接12V, G脚接0V,. D脚位12V
是对的,至少说明是P管,开始的错误,可能是G脚悬空,有静电在上面~后面我接着把G脚悬空,D脚还是0V~
LZ可以在测试下~

网友:
有TX介绍下怎样用万用表测量区分MOS管吗?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红表笔接S,黑表笔接D,有阻值为N沟道,反之则为则为P沟道。
如果测试某一值导通时,请注意根据判断的P或N沟道对G进行放电,不然测试值有可能受的G上静电的影响。

网友:
他奶奶的,全部FDD6637全是N沟,还有几只是坏的,直接就心地短路了。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