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笔记本液晶屏,那位大哥有PK070000500高压板的资料,或者有这方面经验?

楼主(2010-04-23):
能否给个PK070000500高压板接口定义,不胜感激!

楼主:
PK070000500高压板接口竟有14根线之多,让人无从下手啊

网友:
用的是什么芯片?仔细看看14根线应该几根功能是连在一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两芯片,一个5001c 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明天再看看

电源线有互联的vcc 3根 ,GND3根

网友:
一般高压板至少需要4根线笔记本的也不例外:
1.VCC
2.GND
3.ON/OFF
4.BRIGHT
其中VCC和GND一般是多根线并联的。

网友:
高压板仅仅只是给灯管供电啊 搞个万用板改吧 我没改过 应该是可行的 反正灯管就二根线

网友:
笔记本的液晶屏亮度是可以调节的,所以除了正常的供电,还有控制亮度的信号线,开关屏线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亮度的信号线是模拟信号吧?  还有它的电压参数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液晶的通信用的是3.3v,可以用3.3v试着给高压板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