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医院的核磁共振仪出厂时是常温,线圈灌装液氦后,超导磁体是怎样冲磁的。。

楼主(2010-04-23):
按理,线圈工作时是短路的

网友:
哈哈!!!这个不懂呀。 但是一次核磁共振很贵,知道。

网友:
“短路”只是线圈两端的电压为0,但只要有电流就有感应磁场,线圈两端的电压没关系。
也正因为线圈两端电压为0,所以通过线圈的电流可以很大而没有发热问题,从而产生很强的磁场。

网友:
充磁时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环形电子加速器,需要加速很多遍才能把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所以核磁共振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的才能达到工作磁场强度,那是相当高的磁场强度.

楼主:
据厂方工程师说,大部分MRI 工作磁场强度为1。5T,现在最高磁场强度有达到8T 的,远远超过常见硅钢片、坡莫合金磁通密度极限。
应该是空心线圈。前一段时间,中国要发射7号飞船,美国停止供应液氦,导致许多新机器半年内无法安装。 但该工程师未告知初始冲磁方法。各医院的MRI 保养正常,极少发生失超(线圈烧毁)事故,因而,普通人看不到冲磁过程。

网友:
不清楚核磁共振仪的情况,但现在超导材料早已进入液氮温区,不再用液氦了,而且液氦也不是很难生产,只是成本比较高(空气中含量少,难液化)。

楼主:
液氮温区的超导仅仅是研究项目,没有工业应用。 日本的超导磁悬浮列车使用低温超导技术。医用MRI 也是。高温超导极限磁场强度可能太低。 液氦是进口的,国产未听说。 另外,闪烁技术和电光源使用的氙气也是进口的,暖瓶大小的40公斤压力容器,价格6万元。因此称为黄金气体。
好象一到要求高的产品,国货就失踪了。

网友(2010-07-07):
超导体在转变温度以下(超导态)电阻为零。超导线圈电流会一直持续下去。除非超导态被破坏。理论上超导电流持续时间超过宇宙年龄。

网友A:
8T的还没见过
1.5和3T的到是经常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看到报道说液氦的事。据称是因为美国的天然气还是什么里边的氦气含量比较高,提纯储运综合成本低,所以大家都用美国的。

这种东西军工用自己还不能搞定的话,感觉上有点夸张。而商用就要看成本是不是划算了。

网友(2010-09-22):
核磁共振的一个大难点就是如何加载卸载电流。
特别是卸载,这么大的电流在线圈里面跑,如果过热或故障发生时,如果把这么大的能量
释放掉,相当于炸药的能量,弄不好过热会发生爆炸。

网友B(2012-06-13):
励磁 有专门的励磁电源,退磁的话,不用担心:电源都有泻能装置。本人涉及超导开发的工作

网友(2019-01-04):
引用 网友B:
励磁 有专门的励磁电源,退磁的话,不用担心:电源都有泻能装置。本人涉及超导开发的工作 ...

牛

网友:
有两种方式, 一是用专门的超导磁体电源, 二是磁通泵.

网友:
不知 现在的超导能到多少度了。

网友(2019-02-24):
现在主流还是低温超导体,超导线使用铌钛线,10K以下超导。常规的的现在都是在液氦温度 4.2K使用。高温超导暂时只是一些实验性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氮温区的超导仅仅是研究项目,没有工业应用。 日本的超导磁悬浮列车使用低温超导技术。医用MRI 也是。高 ...

国产也有,从天然气分离,还有说从核反应堆分离的,成本高,没法实用,还是美帝的便宜,说储量占了全球一半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T的还没见过
1.5和3T的到是经常见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国内最强的,7T

网友:
飞利浦出了一个新的1,5T的,终身免维护 氦气不泄露

网友B(2023-08-22):
通过大功率恒流电源慢慢充磁。线圈是永久工作的。电流基本可认为电流不衰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大功率恒流电源慢慢充磁。线圈是永久工作的。电流基本可认为电流不衰减 ...

坛友,能拍些或者找些超导线圈让我们见识下不?     线圈是否首尾相接成一个圈?线圈有多粗?怎么绕? 是否空心?   一堆疑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坛友,能拍些或者找些超导线圈让我们见识下不?     线圈是否首尾相接成一个圈?线圈有多粗?怎么绕? 是 ...

直接买一台回来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一台回来拆嘛

没有相关批文,估计有钱也买不到(非常途径例外)

网友:
2010年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能拍些或者找些超导线圈让我们见识下不?     线圈是否首尾相接成一个圈?线圈有多粗?怎么绕? 是 ...

如果是医院这种是可以首尾接成一个圈的,里面有超导开关,完成励磁之后把里面的超导开关合上,电流就可以一直保持不会衰减了。

线径看电流了,从零点几mm到几mm都有。
对磁场均匀度没要求的话绕成螺线管就行了, 均匀度要求高的话就复杂了,需要几个不同规格不同形状的线圈一层一层套起来,医院核磁之类场合还需要再加常导线圈和小块永久磁铁来进一步校正。

我N年前做的一些计算如图。具体绕还要麻烦得多,需要精确控制预应力,保证冷却到液氦温度了线圈不会松开,通上电之后不会崩(磁场力相当强),
需要拉应力在任何温度下不能小于0,不能大于超导线屈服强度的几分之一。

以上这些都是用NbTi超导线,工作在液氦温度的。

如果是高温超导材料,虽然可以在77K的液氮温区工作,但是临界电流受限制,如果要电流更大磁场更高,一般还是得用20K或者4K温度。
以及高温超导材料的力学性能还是不行,不能象漆包线一样绕,得预先做成饼状线圈再把一个个的饼摞起来,麻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