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的学习

楼主(2010-04-23):
刚开始学习EOS,边学便在这里记录了。
EOS功能
1.嵌入系统的全部软、硬件资源的分配、调度
2.控制、协调并发活动;
EOS特性:
①可装卸性。开放性、可伸缩性的体系结构。
②强实时性。EOS实时性一般较强,可用于各种设备控制当中。
③统一的接口。提供各种设备驱动接口。
④操作方便、简单、提供友好的图形GUI,图形界面,追求易学易用。
⑤提供强大的网络功能,支持TCP/IP协议及其它协议,提供TCP/UDP/IP/PPP协议支持及统一的MAC访问层接口,为各种移动计算设备预留接口。
⑥强稳定性,弱交互性。嵌入式系统一旦开始运行就不需要用户过多的干预,这就要负责系统管理的EOS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用户接口一般不提供操作命令,它通过系统的调用命令向用户程序提供服务。
⑦固化代码。在嵌入式系统中,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被固化在嵌入式系统计算机的ROM中。辅助存储器在嵌入式系统中很少使用,因此,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功能应该能够很容易地拆卸,而用各种内存文件系统。
⑧更好的硬件适应性,也就是良好的移植性。

楼主:
三种常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Palm OS、Windows CE、Linux。
1.Palm提供了串行通信接口和红外线传输接口;拥有开放的OS应用程序接口。应用程序占用的空间也非常小(通常只有几十KB)
2.Windows CE的特点有:
①具有灵活的电源管理功能,包括瞬眠/唤醒模式。
②使用了对象存储(object store)技术,包括文件系统、注册表及数据库。它还具有很多高性能、高效率的操作系统特性,包括按需换页、共享存储、交叉处理同步、支持大容量堆(heap)等。
③拥有良好的通信能力。广泛支持各种通信硬件,亦支持直接的局域连接以及拨号连接,并提供与PC、内部网以及Internet的连接,还提供与Windows 9x/NT的最佳集成和通信。
④支持嵌套中断。允许更高优先级别的中断首先得到响应,而不是等待低级别的ISR完成。这使得该操作系统具有嵌入式操作系统所要求的实时性。
⑤更好的线程响应能力。对高级别IST(中断服务线程)的响应时间上限的要求更加严格,在线程响应能力方面的改进,帮助开发人员掌握线程转换的具体时间,并通过增强的监控能力和对硬件的控制能力帮助他们创建新的嵌入式应用程序。⑥256个优先级别。可以使开发人员在控制嵌入式系统的时序安排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
⑦Windows CE的API是Win32 API的一个子集,支持近1500个Win32 API。有了这些API,足可以编写任何复杂的应用程序。当然,在Windows CE系统中,所提供的API也可以随具体应用的需求而定。
2.Linux OS的特点:
①精简的内核,性能高、稳定,多任务。
②适用于不同的CPU,支持多种体系结构,如X86、ARM、MIPS、ALPHA、SPARC等。
③能够提供完善的嵌入式GUI以及嵌入式X-Windows。
④提供嵌入式浏览器、邮件程序、MP3播放器、MPEG播放器、记事本等应用程序。
⑤提供完整的开发工具和SDK,同时提供PC上的开发版本。
⑥用户可定制,可提供图形化的定制和配置工具。
⑦常用嵌入式芯片的驱动集,支持大量的周边硬件设备,驱动丰富。
⑧针对嵌入式的存储方案,提供实时版本和完善的嵌入式解决方案。
⑨完善的中文支持,强大的技术支持,完整的文档。
⑩开放源码,丰富的软件资源,广泛的软件开发者的支持,价格低廉,结构灵活,适用面广。

目前正在开发的嵌入式系统中,49%的项目选择Linux作为嵌入式操作系统,但标准的Linux需要MMU的支持,这里选学ucLinux他不需要MMU的支持。

楼主:
这里分享一个Uclinux内核配置与裁减的文章

网友:
Palm OS 我只见过Palm手机上用这个系统,控制中有人用这个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分享一个Uclinux内核配置与裁减的文章
这是转的叶振风老师的

哪个叶振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占据了90%的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掌上电脑)市场的份额,控制中它不如linux和Wince所以很少见

不好意思上面90%这个数字是很久前的了
早在2004年第三季度的PDA市场上微软操作Windows CE系统占据了将近一半市场份额——48.1%,而PalmSource公司的份额则从46.9%下滑到29.8%。目前的确份额已经很小。
------------------------------------------------------------------------
谢谢【8楼】ilovezeno 鸣 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文章的作者是叶振风,现在我把名字去了。

楼主:
分享一个学习文件 uclinux.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它占据了90%的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掌上电脑)市场的份额,控制中它不如linx所以很少见

这是哪年的黄历了....现在市场份额1%都没了.....palm最新的web os都快活不下去了,palm os这种单任务的系统已经是博物馆藏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长见识了。
刚查到早在2004年第三季度的PDA市场上微软操作Windows CE系统占据了将近一半市场份额——48.1%,而PalmSource公司的份额则从46.9%下滑到29.8%。目前的确份额在减少。
------------------------------------------------------------------------
不好意思,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看来以后注意时间。谢谢【8楼】ilovezeno 鸣

网友:
哈哈!!!palm就是猛推web os。结果很惨淡。以前都是大力宣传web os 。现在应用的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