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简单的计数器代码,ISE仿真却不出结果,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04-23):
module main(clk24m, irctrl);
    input clk24m;
    output[3:0] irctrl;

         reg[3:0] irctrl;

         always @(posedge clk24m)
         begin
                irctrl <= irctrl + 1;
         end

endmodule

代码就是这样子的
ISE仿真的时候irctrl信号总是4'hx

对verilog不是很熟,望高手指教

楼主:
或者明白人告诉我一下,这段代码有问题没?

网友:
没用过ISE
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
需要有reset并且在reset时对模块中用到的各种变量赋初值
否则,不能对这些变量进行操作

网友:
没有TestBench怎么仿真,
还有个就是irctrl没有初始化(在reset时对信号初始化)
always@(posedge clk24m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irctrl<=4'b0000;
else
    --------

end

网友:
LS的是个好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TestBench怎么仿真,
还有个就是irctrl没有初始化(在reset时对信号初始化)
always@(posedge clk24m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irctrl<=4'b0000;
else
    --------
end

说的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试试

我以为irctrl没初值的话会在溢出后自动回零来着

楼主:
我试过复位信号了,非常好使,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