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万年历仿真问题,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2010-04-23):
整个图和程序是从一本书上抄的,但在仿真时除了一些问题,我用6.7版和7版都试过了,都有问题。
  显示应该是程序有问题。而且电路原理图和作者解释的有冲突
    显示采用串行口输出段码,用74LS164来驱动3排数码管,单片机以串行口方式0输出数据,3片74LS164分别作为3排共阳极数码管的串、并转换显示接口。74LS164实现串行输入,并行输出。但在接数码管是说Q1-Q8并行输出端分别接数码管的h-a(因为串行口从低位开始传送)。但在原理图中并没有这样连接。
  时间调整说是用3个按钮开关,一个作为移位,另外2个作为加和减(我见有人还设置了确定按钮),但他的原理图中只有2个按钮,在下实在才疏学浅,试了好几种方法也没有解决,望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万年历程序供借鉴用其中有写语法错误,有解释。。。

网友(2010-05-24):
164输出的最高位是你发送的最低位 所以段码要高低反过来 要不就是把qh结a段,至于按键你看下代码头的sbit有没有定义 再连线相应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