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两种电流的测量方法,为啥数值差别这么大?

楼主(2010-04-23):
下面先描述一下我的实验目的和电路,
实验目的:测量电路板功耗电流
测量对象:一个传感器网络节点模块,工作在休眠与唤醒间歇状态。两状态变化周期约125ms,休眠模式下功耗电流约十几个uA,唤醒状态下功耗约20个mA
测量方法:
在电路中串入一个1欧姆电阻,然后再将万用表串入电路,并打到微安档。将泰克2022b系列示波器测量1欧姆电阻两端电压,并用其pc软件中的信号处理模块,获得波形的DC值,得到的DC值是七百多微安。而万用表的示数是二百多微安。
按说 两者测量的是同一个电路中同一个量,为何有这么大差别?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了~~请高手指点!

我想问题是不是出在两者的原理上?泰克用的是波形积分的方式,而万用表用的是物理的方式解决。但是,两者得到的直流量应该是一样的。

补充下,万用表用的是胜利仪器的,示波器是泰克的。

网友:
基本误差.

网友:
占空比问题吧?

网友:
万用表支持的交流频率不太高,在你的电路里偏差自然大了。

网友:
假定Tek测试的是准确的,你这占空比也太小了吧?
TrueRMS万用表都够呛能测试,查下表的CrestFactor吧。

网友:
应该是示波器扫描时间常数不合适,应该用比较慢的扫速,最好能达到总扫描时间(水平10格总时间)达到0.1s以上,这样才能与万用表测试结果相仿。不能让示波器上只显示不足一个周期波形,否则平均值会偏大或偏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