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收jj前,亲测笔记本+PCMCIA卡(NetMos9805芯片)+Mach3 测试,貌似好用,大伙看看

楼主(2010-04-23):
以前淘了个笔记本并口卡,大概2xx元,原本想用在单片机并口下载线的,但发现端口不是标准378,所以双龙下载不能用!(有网友也买的这个,听说Mach能用,今天来试试!)

今天找出来,测试下,为收jj做准备

手机拍的,大家将就下看看 (原文件名:IMG_0325.jpg)

手机拍的,大家将就下看看 (原文件名:IMG_0326.jpg)

手机拍的,大家将就下看看 (原文件名:IMG_0327.jpg)

手机拍的,大家将就下看看 (原文件名:IMG_0328.jpg)

系统为xp,装好驱动

在并口上接了2个发光二极管

设置mach3端口fce8 (原文件名:mach3_1.JPG)

设置好mach3端口

运行,发光二极管闪烁,应该说明端口有脉冲输出吧,也就是应该可以用吧!

莫老大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NetMos9805是硬件的并口,是可以用的,只要软件上能设置地址!

楼主:
上次看到阿莫和kaif_w说4xx淘来的笔记本并口卡不能用,我在想我这个便宜的难道能用???

网友:
有个南京公司做的能用,我们公司用了一些了。还可以。

网友:
看来大家都在为收JJ作准备。

我的西霸卡提供 1P2S 在T400和T42,Mach3 用Led测试也是好的。

以前用示波器看过,这个PCMCIA卡的最小脉宽是10u以内可以保证精度,再快就不够均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