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有quartus ii 9.1的license?

楼主(2010-04-24):
请问那位有quartus ii 9.1的license?要能用ddr sdram controller IP核的。如果有是否能共享一个?谢谢!

楼主:
急!自己再顶顶顶。

网友:
官网自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官网自带

官网自带的不行,我要的是ddr sdram controller IP核的license^_^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给你。
太感谢你了,找这个东西找得好苦。

网友:
想问一下    tear086 .COM 缺氧     你提供的DAT里面HOSTID=x.....  怎么有13位啊,我的只有12位
还有,解压出来有1M多,怎么会有这么大,是不是选其中的几个条目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在ALTERA官网上下的QUARTUS9.1
然后在     tear086 .COM 缺氧     提供的文件里提取了几条出来
LICENSE SETUP 后去除了30天的限制
新建工程,添加文件后编译,ANALYSIS & Synthesis能成功
FITTER的时候出错了,提示当前的LICENSE不支持器件,
试了几个其他的LICENSE文件也还是同样的错误
有没有那位能帮助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2C8T144C8 device
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50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Wed Apr 28 16:03:51 2010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3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1 warning

网友:
原来下载的和谐文件里没有sys_cpt.dll,下了另一个文件,里面有sys_cpt.dll,替换后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390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Quartus&bbs_id=1029
这里下载!

网友(2010-06-18):
回复 网友C: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390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quartus&bbs_id=1029
这里下载!

这里没有下载。没有文件。

网友(2012-04-01):
下载一个9.1 的,希望能有IP核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