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PC817 发光管老化和参数漂移的原因?

楼主(2010-04-24):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最近用了一批PC817,在出厂测试时,PC817流过2MA的电流就可以使光耦的LED发光管导通。发给客户用了几天,发现光耦需要6ma的电流才可以使光耦的LED发光管导通,请问各位大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1,电路设计问题(不大可能)
2,光耦质量问题(更换个大厂家买了测试下,多半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P817正常时LED边电流是5MA吧,2ma能导通的要体格非常健壮的才行,
以5伏VCC为例,只给2MA电流你要在LED处串2.5K电阻,你太扣门了,想让马跑,又不让它吃草,大部分817要被饿死....

网友:
别说2mA,就是0.2mA一样可以正常导通,关键是CTR满足了没有。

网友:
加大输出端电阻,小电流下就可以有明显的电平变化

网友:
IF2MA时三极管侧未工作在开关状态,Ic只能提供1~2ma左右的电流,如果1MA足够用的话,你可以认为它是导通的...但驱动能力很差,抗干扰能力也很差,临界区并非久留之地,为了产品着想,还是建议按DataSheet上的方案去做...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还应分析电流,这不是可以简单说成“导通与否”的,关键是输出输入电流之比有没有满足手册的CTR值。

楼主:
现在是三极管驱动的那不部分是没有坏的。只是LED那边变成了6ma才能够点亮,2mA的时候不能够点亮。
电路如此

就是想不出啥原因。

网友:
那一批光耦的CTR RANK是否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话输出电流也就不一样了,最大可以相差3-4倍
把光耦拆下来,直接用最简单电路测测是不是2ma不通而要6ma才通,如果是的话这光耦质量有问题

楼主:
我一块板内,还有其他驱动是用光耦的,驱动部分没有问题,就是上图部分出现问题。
下图是驱动部分:

楼主:
我用的PC817是C级的。

楼主:
输入的IF是变化的会不会是造成的原因呢?就是一会是2ma,一会是4ma?

网友:
要看你三极管端用多大电流,如果远大于1~2MA,那么你的LED端供2MA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三极管端此时由于压降太大,是不导通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较健壮的817在2MA LED电流下三极管能提供4~6MA的电流。
再则就是要看前面大侠们提到的CTR了,如果做通信用(超低速率就不说了),2MA的LED电流是绝对不行的,
控制类这种对时间要求不高时,还是勉强可以用的,但由于三极管端提供的电流较小,要再加驱动才能与后级匹配。
孰轻孰重要你自己权衡了...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做开关用,817的放大区不易久留....除非你是要用它的放大区(如某些开关电源的反馈电路中),否则就给它足够的草料,让它能开心地为你工作,不然的话,由于使用不当时 出点异常也就别大惊小怪了....

网友:
电源是12V,R11为10K,那么光耦输出侧最大电流只有1.2ma左右,C级pc817的CTR最小值是200%,接的是继电器,那么对时间要求不高,8050的话1ma应该够了,所以If为2ma时应该能完全导通的,那么可能就是质量问题了

突然想到难道是D25的问题?2ma,是低电流LED吧;如果老化的不是光耦而是D25……当电流低于6ma时D25进入了死区无法工作,输入侧罢工了;那D25去掉,调整输入电压或者R10,看看2ma时是否能使光耦导通

网友:
按上图的话LED提供的是5MA,后级用8050,是没问题的,即便是LED端提供低于2MA应该也是能正常工作的,只是不能保证在强干扰下不误动作,但实验室情况下应该正常的,
也可能是楼上所言原因,查一下其它元件试试

楼主:
13、14、15楼的搞错了。
我出问题的图是这个:

光耦三极管的是接芯片的IO口的。

网友:
817好多假货,多半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建议LZ把光耦前后关联的电路多贴一点出来,就容易讨论了,否则一问一答总在驱动电流够不够上打转转,涉及不到关键的地方。
 电路图是电子工程师最精确的语言。

网友:
Current transfer ratio
CTR:  C档 200~400%    at If = 5mA ,Vce=5V

1。楼主的问题不属于“老化”和“漂移”的问题。
2。光耦里的发光管是否在亮,你是看不到的。你观察到的仅是后面的东西是否工作了。
3。既使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光耦,它们的参数也是有差异的。要让它们都能正常工作,就必须满足它们的基本工作条件。
4。数据表给出,正向电流5mA、Vce=5V时的电流传输率才能保证200%。
   实际提供给输入侧发光管的工作电流过小,那个CTR指标值就没有保证。有的勉强工作,有的干脆不能工作。这是很正常的。
5。减小R12和R22的电阻值,增大If电流值。

网友:
晕,这个电路就没得说了,要么增加If,要么后面加三极管驱动,自己选择,

网友:
货不正宗吧
目前判断你估计买的至少是翻新的
不管是C级别的,大概只跟精度有关系吧

楼主:
关联的部件图就这样了
芯片是用M8的,S1和S2是外部设备的微动开关(行程开关)。

楼主:
上图的In1和In2用内部上拉。

网友:
你这种用途最好不要用内部上拉电阻,其阻值差异较大,使用外部固定电阻试试。

网友(2010-11-14):
LZ可以看到PC817的光耦LED发光,莫非是开窗的??

网友:
LZ是太抠门了,12V供电居然用4.3K限流电阻,根本不行的。
我是24V供电,为了仿制用户反接,增加一个整流桥,产生压降,然后还有串一个发光管的压降,这样再去掉光耦本身压降,差不多不到20V加到电阻上,结果用3K的电阻就非常稳定了。
我开始用TLP521,太贵了。现在用EL817C,很便宜。

网友:
用过PC817-4,黑色外壳标贴封装那种,出现过其中几个通道工作不正常的情况,后来询问代理商,说这种光耦每个引脚焊接时间不能太长,温度不能太高,具体什么值我也不记得了,否则内部结构会松动造成工作不正常,后来注意了后情况就好多了。

网友:
5V系统9600bps通信,我一般原边1k限流,副边2k上拉。还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
mark一下,手上一个板子在用pc817,采样220V交流,峰值约320v,200K电阻+一个1N4007二极管串联,pc817跟1N4007并联(反方向),这样算下来1-2端的电流大约1.xmA,导通正常

网友(2011-01-24):
电路是可以的,2mA在这种应用模式下也是可以的,估计是光耦问题。

网友:
估计是批次问题,我以前用TLP181的时候,就是强制使用TLP181GB,换成GR,驱动继电器吸合的声音都会小些。

网友(2011-10-30):
估计是质量问题...

网友(2013-04-10):
我12V直流供电   10K限流电阻   照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