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月)PCB雕刻机使用后的缺陷总结

楼主(2010-04-24):
我有一台(福赛2518)PCB雕刻机,其实就是中月的2518(他们自己承认的)。2006年买的,刚买来的时候会出现莫名其妙跳刀(三轴不受控制),把工作台面都钻坏了。打电话咨询厂家说是我们电源质量不好(扯蛋)送了一个电源滤波器,装上后故障依旧。后来更换了一台故障解决了一直用到现在。总结几条目前使用PCB雕刻机制作电路板的缺陷,主要针对中月2518雕刻机,其他雕刻机不知道是否也有类似问题。

1、固定电路板采用双面胶太麻烦,粘性好的撕起来困难,不太粘的雕刻时电路板会移位,板越小越明显。
2、工作台面虽然平整,但雕刻时都要先垫一块PCB板,这块PCB要完全垫平整很难啊,用双面胶固定基本不可能平整需要用铣刀空板雕刻一遍。这样大概可以用一个星期左右,又因为钻孔深度控制不好会钻到垫板上(钻多了要变形),要更换垫板(这时的双面胶才难撕啊)。
3、被雕刻的电路板要是不平整,基本不可能雕刻10mil的线条(号称精度10mil),电路板拱起来的地方线路会雕刻断掉(因为刀是V型),电路板凹下去的地方会出现刀在铜皮上画图,刀尖和铜皮产生高温很伤刀,刀钝后雕刻的线路会卷边。
4、雕刻路线很不智能,看着刻刀在一个地方来回跑n趟,想骂的不行。还有千万不要拼板雕刻,拼板后雕刻的时间比单独每块雕刻的时间要长很多。
5、噪音太大,雕刻的时候真想跑远点(又担心跳刀),换成变频的说要小些,但要多出好几K,划不来。
6、粉尘问题严重,装在外壳里面工作,清理起来困难,不装外壳,粉尘弄到手上痒痒的难受。
7、时间使用长了精度下降严重,现在线条是20mil雕出来只有10mil左右。
8、主控板采用MCU+CPLD,稳定性差,有时刻着刻着刀就开始跳舞,看着幸苦半天的PCB就泡汤了。

以上是使用PCB雕刻机几年后的经验总结,最重要的是PCB不平整的处理问题,直接影响雕刻精度,号称精度能到达XX的机器如果不能处理好PCB平整修正问题,哪怕一块PCB只刻断了一条线也可能导致整块PCB报废,另外就是稳定性,雕刻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不受控,PCB就报废了,严重影响到工作效率。

网友:
确实,PCB平整度一直是影响机械雕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现在好像一些高端的PCB雕刻机都有一个实时的平整度检测的功能,会自动根据刻刀附近的平整度来做调整。另外推荐你使用激光的,那个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这个垫板可以用PVC透明板固定在台面上,,如果刻的板子要钻孔的话垫块木地板这样就不会伤台面。对于电路板本来就不平整的,固定起来确实麻烦,单面板的话就用少量AB胶水固定在PVC垫板上,刻好后用开水一泡就可以拿下来了。。刻着刻着刀就开始跳舞这肯定是步进驱动不行~~~~

网友:
激光   不知多少瓦就能 .能烧PCB板的 铜了 但又不能吧 底板给烧穿 ~~~~

网友:
噪音问题比较严重,才买半个月

网友:
激光主要是波长问题。波长长的吸收率低,难以汽化,波长短的又太难做。而且铜和树脂的吸收谱不同,好像树脂的谱更蓝。

网友:
昨天看资料说可以用激光直接曝光PCB感光膜,这么说只要能弄到光斑小的激光头,代替雕刀岂不很完美?

可能早有人想过了,不知道难点在哪里。

网友:
楼上的ID和我的很相似啊

网友:
我再加一条:

偶尔会横着在整块板子上来一刀.

我叫他小李飞刀.

学校里有一台.

网友:
我感觉是很郁闷.雕刻机雕刻PCB是好.雕刻完了带钻孔,主要是钻孔方便.雕刻线条却没有腐蚀方便及快捷.不过腐蚀的方法比较容易弄脏东西而且还有毒,长时间玩这个不太好.所以只能靠雕刻机了.不过雕刻机的刀路的确是头疼的问题.虽然有些办法能提高效率.不过还是看到雕刻的时候有些刀路看着气就不打一处来.

最烦的还真的就是双面板的定位还有PCB的固定了.

网友:
雕刻的粉尘污染也是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尤其是想要在家雕刻的,更要处理好雕刻碎屑,不仅仅是干净整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健康问题
微细的雕刻粉尘中,有玻纤的碎屑,也有铜屑,这些如果进入呼吸道,是很难排出去的

楼主:
关于双面板对位,我常采用一种方法,可能不是很好,大家探讨。电路板割边的时候,刀稍微下深一点,就会在垫板上留下痕迹,利用这个痕迹对位很准。

楼主:
armok推荐的工业双面胶确实很好,只是不好买,我这买边到有点像布一样的,厚了一点。
另外我的雕刻机已经下课一段时间了,主要是步进电机采用皮带轮,断了好多次,每次拆卸要花半天功夫,实在不想折腾。现在等armok的机器。

网友:
那就和我一样攒银子买阿莫的jj吧

网友(2013-01-29):
您好:我刚才看到了您关于中月刻板机的描述,如果您有兴趣可以来我们公司(天津市德中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参观一下,我可以给您现场做板子,也可以让你您亲自来操作刻板机来做,我们公司现开发出的配有国产软件的PCB雕刻机绝对让您满意。另外我的头像上那张照片的那个外国人是CAM软件的设计者,现在使我们软件的合作伙伴。另外还可以给您介绍一下中月的来历:以前中国做雕刻机的只有精雕,03年福赛成立,后来由福赛的人成立了中月,中月的人又创办了科瑞特和同志,除了精雕以外,这些公司一开始一律作国外刻板机的代理,后来才有了自己的刻板机,不过中月的刻板机您用过就知道啥叫坑爹了。如果您想做出合格的板子,随时欢迎您来我们公司,也可以随时和我联系,或许在线路板雕刻问题上我能够帮到您。我的电话:18702223107

网友:
另外就您反映的一些问题给您作答一下,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您说的双面胶问题:其实刻板是不用双面胶固定的,一般是用销钉和压敏胶带来固定,压敏胶带就是美纹胶带,市场上和淘宝上就能买到。
高端点的机器是用真空吸附台和压敏胶带配合使用来固定板子,板子被牢牢地不吸附在工作台上绝对不会凹凸不平,另外就算是用销钉和压敏胶带来固定,底下也不是垫上一块覆铜板,一般是垫纸浆垫板
这种板子是很平整的,价钱也不贵,用一次就扔掉换新的。
您说噪音大的问题是因为刻板机主轴太次了,现在的刻板机主轴一般是6万转到10万转的德国进口主轴,中月肯定是不会用的。国产主轴转速低、精度差、噪音大。这是硬伤,除了更换主轴没别的办法。
另外您说的粉尘大的问题是因为机器本身设计缺陷和吸尘器吸尘效果所致。
跳刀问题我们在最初调试机器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是运动程序控制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软件缺陷。这是他们编程的问题。

网友:
中月的机器莫名其妙的雕一半就死机了,必须重头开始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