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面上有没有一种马桶,既能蹲着拉,也能坐的拉。。双功能的?

楼主(2010-04-24):
坐式马桶,坐着后拉,我实在拉不出来。。

最好有有个升缩台的,升上去蹲着拉,蹲累了缩下来坐着拉...

网友:
装蹲的,再买个带洞的木头凳子

楼主:
这个估计要自已去DIY。。。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种方法。。呵呵

楼主:
你们都是用坐式马桶拉东西?

应该经常会出现拉下去的东西,会使水溅起来到PP上吧。。

网友:
【5楼】 118139

        你们都是用坐式马桶拉东西?

应该经常会出现拉下去的东西,会使水溅起来到PP上吧。
----------------------------------------------------------------------

我记得有一篇帖子专门讨论拉东东会溅PP的问题,那是相当的有趣。没保存,有兴趣的自己找找。

最好的办法是在拉东东之前,拿一些纸巾扔到水上,这样拉东东下去的时候就不会溅起水花,从而保护了PP。呵呵。。尤其是在公用卫生间的时候,一定要用,最知道马桶里的水里有什么不安全的东西。

网友:
其实蹲的高溅起的水花更大,这要看长条形排泄物的长度 完整度 落水角度 输出频率
对准 保持稳定  一般都能减小水花   也能减少脱靶的概率
实在蹲累了 可以找个凳子扶着  给抽水马桶装个扶手也是个不错的创意

最惨的是碰见管道压力超强的情况,蹲坑型茅坑在冲水时会把排泄物冲飞,水压控制应该也是一个研究重点......

网友:
最好加上,站着躺在都能拉的功能。

网友:
其实蹲的高溅起的水花更大,这要看长条形排泄物的长度 完整度 落水角度 输出频率
对准 保持稳定  一般都能减小水花   也能减少脱靶的概率
实在蹲累了 可以找个凳子扶着  给抽水马桶装个扶手也是个不错的创意

最惨的是碰见管道压力超强的情况,蹲坑型茅坑在冲水时会把排泄物冲飞,水压控制应该也是一个研究重点......
-----------------------------------------------------------------------------------------------
哈哈,这都整成了个技术活了,可以向跳水队的请教如何控制水花了。

网友:
【7楼】 lilolog
其实蹲的高溅起的水花更大,这要看长条形排泄物的长度 完整度 落水角度 输出频率
对准 保持稳定  一般都能减小水花   也能减少脱靶的概率
实在蹲累了 可以找个凳子扶着  给抽水马桶装个扶手也是个不错的创意

最惨的是碰见管道压力超强的情况,蹲坑型茅坑在冲水时会把排泄物冲飞,水压控制应该也是一个研究重点......
-----------------------------------------------------------------------------------------------
哈哈!太强了

网友:
7楼 开发一个电马桶吧

网友:
楼主,你可以买个好点的马桶。所谓好对男的来说就是要大,不然顾得了后面顾不了前面,这才是拉不出的原因。选美标啊,东陶啊什么的,照开孔大的买,准没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胡子叔叔说得有理,“所谓好对男的来说就是要大,不然顾得了后面顾不了前面,这才是拉不出的原因”,总之选大的准没错,哈哈。

至于会溅起来这个事情。。。是有点让人郁闷。。。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可以买个好点的马桶。所谓好对男的来说就是要大,不然顾得了后面顾不了前面,这才是拉不出的原因。选美标啊,东陶啊什么的,照开孔大的买,准没有错。

孔太大,人会做陷进去被马桶圈卡住。哈

网友:
现在的马桶完全不照顾男性的需求,每次我用这种洋玩意,都要手扶jj,不让宝贝触到马桶边沿。
想从前面发射吧,液体冲击马桶前壁又会溅到身上。
孔大小不是问题,孔的形状才要命,以后的马桶因该在前端设置缓冲空间,承接高速液体流,防止飞溅。
目前为止,我觉得学校宿舍和教学楼里安装的老式茅坑比较爽。

网友:
老式茅坑比较爽

网友:
确实是技术问题

网友:
呵呵,要说最舒服的要数《宰相刘罗锅》里德和珅的马桶了,人家把太师椅中间挖个洞,下面放个盆,边看书边拉,拉上半天也不觉得累。

网友:
我也是蹲着拉才能拉得出来,我还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的,哈哈!!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一直觉得厕所里面的冲水控制是比较困难的,高科技!

网友:
一直扔纸的    最好的方法
习惯蹲着拉,坐着很不爽

网友:
房间里面的马桶从不使用,除非紧急情况,一般要跑到公司去找蹲的

网友:
关于这个方式,我知道世界上好像有三种,蹲着,坐着,跪着!不过跪着没试过,人家撒哈拉那边人都跪着搞!楼主借鉴一下!

网友:
太有才了~~各位高手

网友(2010-05-27):
其实简单,造两个就可以了,一个蹲的,一个坐的。蹲累了跑坐式的la,不爽的话再跑到蹲式的la。如此循环反复, 其乐无穷~~

网友:
见过这种创意的马桶,产品没见过

网友:
15楼1号图已经造成悲剧性事件若干起,马桶质量不好易造成大腿动脉划伤,致生命危险

网友:
我有个主意应该不错,以前我们村有用过,就像是楼梯,中间有10公分左右的缝,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0-06-26):
可以在坐便上面装一个耳朵,如果要蹲着,就蹲在耳朵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都是用坐式马桶拉东西?
应该经常会出现拉下去的东西,会使水溅起来到pp上吧。。

那得相当大的内功才会出现这种情况。5L内功高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达到这境界.水溅到PP感觉不卫生.

网友:
无重力马桶,让您享受倒立拉的快感!

欢迎拨打热线XXXXXXXXXXX

网友(2010-08-24):
技术活……需进一步探讨……哈哈

网友:
各位的发言很精彩。

网友:
回复[1]:这个简单,你大便前先丢你张卫生纸在里面不就溅不起 来了!

  回复[2]:不拉就行了,或者用括约肌把大便夹成一小截一小截的,就不会有水花了。

  回复[3]:从食物类别上找规律~

  回复[4]:用玉米塞住你的py就不会的啦

  回复[5]:一边放一凳子,蹲高一些

  回复[6]:当bb断开的啥那快速抬起pp,然后坐下,再抬起……坐下,抬起…… 有经验后,你还可以根据bb的长度重量来估算pp抬起的高度和角度贵在练习,天天拉拉就好了

  回复[7]:忘了补充最省事的是力争让bb的底端直接接触水面…… 让bb悄无声息的潜入水中,就跟削苹果皮不断一个道理

  回复[8]:拉出分叉的bb,它自己会压的

  回复[9]:sb你不会先用手接住,然后拿着轻放入水中啊?

  回复[10]:其实很简单,如果楼主不是在自己家的蹲位上的话,就在便便的时候把pp往后面伸一点,这时候大便就会落在蹲位后面的地上,绝无溅水之虞。如果楼主责任感较强,可在便后用手指将拉在外面的便便推入马桶,即可。

  回复[11]:别让便便断了就行

  回复[12]:把马桶的水位调低即可,具体方法打开马桶水箱便知

  回复[13]:靠,我家的节水型马桶不会溅水花啊!

  回复[14]:听同事说有家星级宾馆马桶里的液体都是黏糊糊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就解除了楼主的痛苦了。。。我习惯丢一大tuo卫生纸殿底。。。

  回复[15]:讲究肛体力学。。要求角度一定要垂直。并且是保证物体轻缓下落有最小的加速度9.8。一定不能在出货的时候有气体诞生。。否则影响效果。

  回复[16]:坐偏一点,让bb从岸边下水,就好像刚造好的轮船

  回复[38]:楼猪只要干尽所有缺德的事,做一个没p眼的人,就用不着大便了!也就不会被这个问题困扰了!

  回复[17]:说明你家的马桶不符合人体工学!~好的马桶是不会溅起水花的!

  回复[18]:你穿着裤子大便,溅起来的水就不会弄脏屁股了,但是便后要洗裤子

  回复[19]:不管水花垂直上溅或者水花发散四溅,推荐男宝宝、女宝宝用纸便布

  回复[20]:好的马桶是不会溅的。我家的就不溅。但我还是习惯放张纸里面。主要用来擦一下马桶周围的水滴。

  回复[21]:肛_门的作用有一个就是用来夹断便便的嘛。。。其他作用我就不说了,免得大家说我变态。。。

  回复[22]:强!!!没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请教一下伏明霞^-^

  回复[23]: 根本的方法就是,不要马桶,改蹲位的,这比较舒服。

  回复[24]:换马桶!

  回复[25]:把屁屁浸入水里,再屙!

  回复[26]:倒一些冰块。

  回复[27]:强烈支持蹲坑!反对马桶

  回复[28]:笨蛋,吃饭时注意冷热互补,这样就会拉肚子,然后lx的bb会成为无数的小便便,那还会有什么水花?????

  回复[29]:脚踩在马桶边沿上,在蹲下去便便,最根本的就是把屁股抬高

  回复[30]:强烈建议此帖设精!

  回复[31]:大家说的都不对!!我都试过了,结果还是被溅到了!!!你们坏!!!

  回复[32]:针对这个问题我专门请教了几个专家,他们的解决意见如下:

  1。物理学博士:当bbs是,pp大约用100牛顿的力,如果不考虑空气阻力,bb应该成90度,如果pp和底部的距离不超过10厘米,bb落地速度为0。1m/s,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2.计算机博士:再马桶底部,安装一个设备,使用windowsxp操作系统,安装一个软件:pp防水花控制系统。可以全自动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遇到pp厉害的x客人物,自动倒ms网站下载补丁就可以了。
  3。经济学博士:这个问题要解决必须考虑成本问题。而且要进入wto,必须要学习english才能解决。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一边bb,一边背单词。不会增加任何成本。

  4。有机化学博士:这个简单,只需要再pp下放一个试管,然后通过加催化剂,就可以变成流体自然留下,即使你拉的bb是希的,我们的催化剂也会把他变成不干不希的。太简单了

  5。美术系教授说:pp溅起水花,何其壮观?为什么要解决呢?你们不觉得再扼杀美吗

网友(2011-02-15):
简单,马桶两边设置一个液压升降台,想蹲的话把升降台升起来与马桶的口齐平,就可以蹲着拉了。这个可能才是兰州所需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会坐到自己尿上的。

可以用两个马桶,一个蹲  ,一个坐。

网友:
哈哈,要按住JJ才能完成一次解手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这个贴比较猛……
其实还是设计两个比较好。
日本的一般卫生间都是两个所谓的和式(蹲着)和洋式(坐着)
印度似乎也是对,手纸也是可选的……
亚洲人都喜欢蹲着的似乎

网友:
诸位想象力实在丰富,不过升降式的实践性不强,现在楼层高度有要求的,升降是需要一定高度的,这样就相当于把马桶用砖给砌起来。

网友:
还是蹲着好,坐着没有感觉。

网友:
回复 楼主:
坐式马桶,坐着后拉,我实在拉不出来。。
那就蹲到坐式马桶上面去,反正卡通片里面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

网友:
有这种马桶,比一般的马桶要矮,上面是蹲的,马桶座圈比较高,放下来正好做稳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房间里面的马桶从不使用,除非紧急情况,一般要跑到公司去找蹲的

废水不流外人田,你怎么搞的!!!!!

网友:
回复【51楼】lningbd 蠕动泵-----------废水不流外人田,你怎么搞的!!!!!
听浙江老乡说:乡下家里已裝上马桶了,但是沒有化糞池,直接排入小水溝,所以有钱的都搬家到城里了。

网友:
有这种马桶的,我亲眼见过,在深圳龙华清湖地铁站旁的十字路口有一个补胎加洗车的店,用的就是这种马桶,上次去洗车时看到的,我还觉得很新奇呢!座翻上去就是蹲的,放下来可以坐的。

网友:
便便长到直接触到底时就不会产生水花了……我以前有过一次……长度是多少,自己计算吧!贼哈哈哈哈……

网友:
建议让便便学习跳水员,这个跳水员必须是拿过金牌的,像国内的***,学成之后就可以在落水时溅起的水花足够的小,得高分,自然不会溅到PP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51楼】lningbd 蠕动泵-----------废水不流外人田,你怎么搞的!!!!!
听浙江老乡说:乡下家里已裝上马桶了,但是沒有化糞池,直接排入小水溝,所以有钱的都搬家到城里了。

新农村建设的小跃进

网友:
O(∩_∩)O哈哈~ 诸位都是人才。有个创意,马桶里设计一个与水平面成45度的棒,每次拉的时候对准即可,bb就减速缓慢滑入水中了。盖上的时候,这个榜自动浸入水中。不知可否?

网友:
我见过一种带电子控制的马桶,坐下后等四十秒才补水1.5升,而刚开始时是前次留下的余水,不会溅出。每次大便仅耗水2.5升。该马桶目前还在小批量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1]:这个简单,你大便前先丢你张卫生纸在里面不就溅不起 来了!

  回复[2]:不拉就行了,或者用括约肌把大便夹成一小截一小截的,就不会有水花了。

  回复[3]:从食物类别上找规律~

  回复[4]:用玉米塞住你的py就不会的啦

  回复[5]:一边放一凳子,蹲高一些

  回复[6]:当bb断开的啥那快速抬起pp,然后坐下,再抬起……坐下,抬起…… 有经验后,你还可以根据bb的长度重量来估算pp抬起的高度和角度贵在练习,天天拉拉就好了

  回复[7]:忘了补充最省事的是力争让bb的底端直接接触水面…… 让bb悄无声息的潜入水中,就跟削苹果皮不断一个道理

  回复[8]:拉出分叉的bb,它自己会压的

  回复[9]:sb你不会先用手接住,然后拿着轻放入水中啊?

  回复[10]......

nb

网友:
汗 你们太强了。
其实拉到陶瓷上再冲水不就行了,从不了用擦子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