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周期/频率 超过 50HZ (家用CATII级万用表测得) 后电机就跑不起来了--问 怎么

楼主(2010-04-24):
在阿莫的哪个贴子也看到了一个 12 的数  但只是说在了在这频率下

我的基础不好  得一样一样来研究明

我写的控制步进电机的 占空比是 1:2    通电的时间占了 整理个周期的 2/3   测得在 44HZ下能工作  但也有震动

哪位 可以指导一下 和提供一下 网址 学习一下

我想找比较 基础深入的 原理

网友:
步进电机要低频启动,再慢慢提速。  转速越高,力矩越小

网友:
50Hz不高,估计你电压太低

网友:
你测试一下能否通过软件使电机反转吧。有时线接错了也能转动,但不能通过控制反转。

楼主:
电机才 12V 我也用了 12V的开关电源进行 供电

                              ____指示灯
结构是  MCU -- 频率控制---<______N2003  5线 12V 减速步进电机

目前只 写了一个简单 的 频率/周期控制  占空比是 2:1    2为高电平  占空比固定

下星期在花点时间  写个占空比 也可设定的   电机可以转动 但是 有震动 转得 越慢越震

楼主:
控制拍数 少了

用了8拍的方法  工作速度上升了 也不太震得利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