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上仿真器可以用吗?

楼主(2010-04-24):
弱弱的问一句,在Linux系统的电脑上,像Ulink2  jink7等 仿真器可以用吗?

网友:
ulink2不行,jlink支持GDB,可以

网友:
H-JTAG可以,见以下教程

网友:
H-JTAG?不行吧!
H-JTAG现在推出了usb接口的仿真器,不管是H-JTAG的软件还是USB接口的仿真器都只能在windows下使用。当然wiggler可能可以在linux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