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错误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楼主(2010-04-24):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调试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错误出现的地方是: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请大家指教哈

网友:
应该这样写: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看出来了吗?interrupt前面的下划线是2个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的  我已经解决了  确实是这样的  写的时候写漏了一个横线

网友(2012-08-25):
这样也可以~~~不过实际调试的时候在编辑框内一个横线和两个横线区别还是蛮明显的,就是查看文档的时候看不出来~~~需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