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在对话框中加入属性页

楼主(2010-04-24):
请问各位高手,像村长的充电器上位机程序这样的,对话框里面包含曲线图,基本参数设置,高级参数设置等多个选项,点不同的按钮可以在对话框中显示不同的内容,用VC++怎么实现?提供主要思路就行。

--------------------------修改题目方便跟我一样的新手查看

网友:
可以用tabctrl实现。
可以采用对话框实现,也可以采用SDI,MDI均可。

楼主:
多谢【1楼】 oldtom

在VCKBASE里面找到一篇文章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398
-----------------------------------------------------

在对话框中加入属性页
作者:黄晨量

下载本文全部源代码

当一个基于对话框的程序中有相当多的控件时,你一定会想到使用属性页来将这些控件分类放置。本文针对这种方法来讨论几种可能实现的方案。

方案一
本方案的例子请见源代码打包文件中的Property1部分

在对话框上放置一个Tab Control的控件,再在对话框上放置所需的控件(本例放置了2个按钮,试图在每个标签中显示一个)。然后利用Class Wizard来为Tab Control控件创建一个控件变量,该变量是CTabCtrl类的,再为其他控件也创建相应的控件类。 在主对话框的初始函数中CProperty1Dlg::OnInitDialog()加入如下代码:

//本例插入两个标签,实际运用中可通过循环插入所需个数的标签,运行后默认第一个标签被选中
m_tab.InsertItem( 0, _T("Tab1") );
m_tab.InsertItem( 1, _T("Tab2") );
//将不是第一个标签的控件隐藏掉,只留下你要的控件
m_button2.ShowWindow( SW_HIDE );

再利用ClassWizard处理Tab Control的 TCN_SELCHANGE 的消息。在消息处理函数中,利用CWnd::ShowWindow来使相应的控件显示和隐藏。

void CProperty1Dlg::OnSelchangeTab1(NMHDR* pNMHDR, LRESULT* pResult)
{
//GetCurSel返回当前被选中的标签的索引号(以0为基础算起)
int sel = m_tab.GetCurSel();

switch(sel)
{
case 0:
m_button1.ShowWindow( SW_SHOW );
m_button2.ShowWindow( SW_HIDE );
break;
case 1:
m_button2.ShowWindow( SW_SHOW );
m_button1.ShowWindow( SW_HIDE );
break;
}

*pResult = 0;
}

这样做以后就可以使界面上的控件在不同的标签中显示了,但是这个方案也有很多弊病。

所有的控件仍然在一个对话框内,在使用对话框编辑器进行编辑时,操作很不方便。
为了能分类显示控件,必须用ClassWizard为每一个控件创建一个控件变量,以便利用各控件变量的CWnd基类的ShowWindow函数来显示和隐藏。有时为了使用DDX和DDV机制来进行数据交换,还要创建一些存放值的变量,这样就使得整个对话框类变得相当庞大难以操作。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数组来存放那些控件变量或值变量,但是这样并不是最好,有时一些不相关的控件变量放入一个数组中,通过没有实际意义的数组索引号来访问控件,对程序的编写会造成麻烦。 最好能将所有控件进行分类,放入不通对话框类中,这些对话框作为子对话框出现在主对话框中。可以。现在看看方案二。

方案二
本方案的例子请见源代码打包文件中的Property2部分
这个方案中,我将使用MFC中现成的CPropertySheet和CPropertyPage类来完成将控件分散到各个对话框类中。

首先加入两个(或数个)对话框资源。修改各对话框资源的属性,将对话框的Caption属性改为你要在标签上所显示的文字。将对话框的Style属性改为:Child, Border属性改为:Thin, 只选中Title Bar复选框,去掉其他复选框。然后你可以在这些对话框中加入要分开显示的各个控件。

为上述对话框资源分别制作一个对话框类,该对话框类是从CPropertyPage继承。这样一来各子对话框类就好了,主对话框类可以直接使用CPropertySheet类。使用如下代码即可:

CPropertySheet sheet("属性页对话框");
CPage1 page1;
CPage2 page2;
//加入子对话框作为一个属性页
sheet.AddPage(&page1);
sheet.AddPage(&page2);
//产生一个模态对话框,也可以使用Create方法来产生一个非模态对话框(具体参见MSDN)
sheet.DoModal();

这样这个对话框效果如下:

但是会有人问,如何在主对话框中放置其他控件呢?如果直接使用CPropertySheet的话,是不可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可以从CPropertySheet类继承自己的类啊!下面来看看方案三的做法。

方案三
本方案的例子请见源代码打包文件中的Property3部分

首先还是要创建那些要在属性页中的显示的子对话框类,创建步骤和方案二一样,都是从CPropertyPage继承。

这次我们将从CPropertySheet类继承自己的类(假设类名为CMySheet)。我们要在这里放上一个button控件。那么现在先在CMySheet中加入一个CButton类的成员变量m_button。

在CMySheet类中的OnInitDialog()函数里,这样写:

BOOL bResult = CPropertySheet::OnInitDialog();

//取得属性页的大小
CRect rectWnd;
GetWindowRect(rectWnd);
//调整对话框的宽度
SetWindowPos(NULL, 0, 0,rectWnd.Width() + 100,rectWnd.Height(),SWP_NOMOVE | SWP_NOZORDER | SWP_NOACTIVATE);
CRect rectButton(rectWnd.Width() + 25, 25,rectWnd.Width()+75, 75);
//用程序创建一个按钮
m_button.Create("Button", BS_PUSHBUTTON, CRect(rectWnd.Width(), 25,rectWnd.Width()+75, 50) , this, 1);
//显示这个按钮
m_button.ShowWindow( SW_SHOW );
CenterWindow();
return bResult;

效果如下:

使用方案三虽然能在主对话框中加入控件,但是也比较麻烦,首先所加的控件只能在属性页的右边或下边。并且用程序来产生控件比较烦琐,位置与大小不易控制。那么还有其他方法,既能在对话框中加入属性页,又能在主对话框随意添加控件?还是有的,看看方案四。

方案四
本方案的例子请见源代码打包文件中的Property4部分

这次我们不从CPropertySheet继承自己的类,还是直接使用它。各属性页的子对话框类还是需要的,创建方法和上述两个方案相同。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基于对话框的工程。在编辑已有的一个主对话框中可以自由加一些所需的控件,但是得留出一定的空间用于放置属性页。

在主对话框类里加入一个CPropertySheet类的一个成员变量(m_sheet)代表整个属性页。再加入一些各子对话框类的实例作为成员变量(m_page1、m_page2……)。

在主对话框类的OnInitDialog()函数中加入:

//加入标签,标签名由各个子对话框的标题栏决定
m_sheet.AddPage(&m_page1);
m_sheet.AddPage(&m_page2);
//用Create来创建一个属性页
m_sheet.Create(this, WS_CHILD | WS_VISIBLE, WS_EX_CONTROLPARENT);

RECT rect;
m_sheet.GetWindowRect(&rect);
int width = rect.right - rect.left;
int height = rect.bottom - rect.top;

//调整属性页的大小和位置
m_sheet.SetWindowPos(NULL, 20, 50, 0, 0, SWP_NOSIZE | SWP_NOZORDER | SWP_NOACTIVATE);

效果如下:

这个方案可以自由在主对话框中加一些必要的控件,而且属性页中的控件也都分散在了各个子对话框类中,使用非常方便。

但是这样也有一些缺陷:主对话框不能处理属性页上标签的消息,即点击标签时无法通知主对话框。(可能笔者水平有限,理论上应该可以,但笔者尚未解决这个问题)

方案五
本方案的例子请见源代码打包文件中的Property5部分

这次我们仍然要使用Tab Control,并且从CTabCtrl控件类继承自己的类(CTabSheet)来处理。(此方法来自CodeGuru的一篇文章,本人稍做修改使其使用更简便)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如何使用CTabSheet。

先要制作子对话框类,这次的子对话框类不要从CPropertyPage继承,而是直接从CDialog继承。并且各个子对话框资源的属性应设置为:Style为Child, Border为None。

在主对话框资源中,加入一个Tab Control,并且适当调整位置和大小。利用ClassWizard来为这个Tab Control创建一个CTabSheet的控件变量。

在主对话框的OnInitDialog()加入:

m_sheet.AddPage("tab1", &m_page1, IDD_DIALOG1);
m_sheet.AddPage("tab2", &m_page2, IDD_DIALOG2);
m_sheet.Show();

就这样就可以在对话框上制作出一个完美的属性页了。效果和上图完全一样。

下面我就来讲讲CTabSheet类的细节内容。

CTabSheet是从CTabCtrl继承来的,用于Tab Control的控件类。在类中有一个成员变量用来记录各子对话框的指针CDialog* m_pPages[MAXPAGE]; MAXPAGE是该类所能加载的标签的最大值。

类中有一个AddPage方法,用于记录子对话框的指针和所使用对话框资源的ID号。

BOOL CTabSheet::AddPage(LPCTSTR title, CDialog *pDialog,UINT ID)
{
if( MAXPAGE == m_nNumOfPages )
return FALSE;

//保存目前总的子对话框数
m_nNumOfPages++;

//记录子对话框的指针、资源ID、要在标签上显示的文字
m_pPages[m_nNumOfPages-1] = pDialog;
m_IDD[m_nNumOfPages-1] = ID;
m_Title[m_nNumOfPages-1] = title;

return TRUE;
}

在使用AddPage加入了若干子对话框后,必须调用CTabSheet的Show方法来真正生成标签和子对话框。

void CTabSheet::Show()
{
//利用CDialog::Create来创建子对话框,并且使用CTabCtrl::InsertItem来加上相应的标签
for( int i=0; i < m_nNumOfPages; i++ )
{
m_pPages->Create( m_IDD, this );
InsertItem( i, m_Title );
}

//由于对话框显示时默认的是第一个标签被选中,所以应该让第一个子对话框显示,其他子对话框隐藏
m_pPages[0]->ShowWindow(SW_SHOW);
for( i=1; i < m_nNumOfPages; i++)
m_pPages->ShowWindow(SW_HIDE);

SetRect();

}

生成好标签和子对话框后,调用CTabSheet::SetRect来计算并调整属性页的大小。

void CTabSheet::SetRect()
{
CRect tabRect, itemRect;
int nX, nY, nXc, nYc;

//得到Tab Control的大小
GetClientRect(&tabRect);
GetItemRect(0, &itemRect);

//计算出各子对话框的相对于Tab Control的位置和大小
nX=itemRect.left;
nY=itemRect.bottom+1;
nXc=tabRect.right-itemRect.left-2;
nYc=tabRect.bottom-nY-2;

//利用计算出的数据对各子对话框进行调整
m_pPages[0]->SetWindowPos(&wndTop, nX, nY, nXc, nYc, SWP_SHOWWINDOW);
for( int nCount=1; nCount < m_nNumOfPages; nCount++ )
m_pPages[nCount]->SetWindowPos(&wndTop, nX, nY, nXc, nYc, SWP_HIDEWINDOW);

}

在单击标签栏后,应该是相应的子对话框显示,正在显示的子对话框应该隐藏。因此利用ClassWizard来处理WM_LBUTTONDOWN消息。

void CTabSheet::OnL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CTabCtrl::OnLButtonDown(nFlags, point);

//判断是否单击了其他标签
if(m_nCurrentPage != GetCurFocus())
{
//将原先的子对话框隐藏
m_pPages[m_nCurrentPage]->ShowWindow(SW_HIDE);
m_nCurrentPage=GetCurFocus();
//显示当前标签所对应的子对话框
m_pPages[m_nCurrentPage]->ShowWindow(SW_SHOW);
}

}

这样利用CTabSheet这个类就可以轻松地在对话框上放置自己的属性页了,并且控件都分散在各子对话框类中,符合对象封装的思想。而且用这个方法来制作属性页就可以利用ClassWizard来轻松地生成消息映射处理Tab Control的消息了。例如:可以处理TCN_SELCHANGE消息来对切换了标签时进行一些动作。

本文共使用了5种方法在对话框中加属性页,当然应该还有其他方法,当本人水平有限,如果各位读者有更好的方法,可不要忘了告诉我。

作者信箱:hcl-hcl@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