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

楼主(2010-04-24):
请教高人指点,我想用有刷电机代替有刷电机;理由之一是,无刷的成本有点高。我想用有刷的原因是,想到用CPU的IO口输出PWM到H电路,然后用H电路去驱动有刷电机,这样就能H电路代替电调,成本降低了。但是相同条件下,有刷电机能不能像无刷那样承担飞行器的重量呢,我没做具体的实验,所以,请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好像功率和功重比都不适合

楼主:
不要沉哦,顶起来,期待大家的指导!

网友:
直流有刷不行吧,重量和力量都不好,不如无刷。

网友:
楼主想用什么代替什么,搞不懂在说什么?

网友:
楼主想选择的有刷的话,就必须考虑有刷电机的寿命问题

网友:
有刷电机的速度和寿命都不行,因此可以不用考虑了。

网友(2010-06-03):
lz不应该还在这上面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