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光之梦幻 - 酷炫的电磁感应桌子”启发,画的一个板子,大家不要笑话--提供全部工程-

楼主(2010-04-25):
原文地址为
http://www.izheteng.com/diy/table_of_light_dreams.html
相关图片

自己想做一个薄一点的,省面积的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设计

整个东西可以分成两部分。中间那一块还有边上的四条,边上的四条可以完全相同。

原理图,pcb设计,在下面

网友:
这个要记号。。。。。

网友:
有想法、有创意~~

楼主:
我想这个用来做软板。
做两部分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创意! 不过做得出效果不便宜....

网友:
做成凳子  椅子  床   茶几  桌子......
要是身上带了无线发射设备,就成检查出来。
LZ  这可是个不错的 安检 应用哦

楼主:
做软板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这个能不能做呢?

网友:
传说的复杂电磁环境

网友:
此帖必火,强力支持大家DIY

网友:
有趣、漂亮、简单、实用。
最重要的是能想得出来。
顶!

网友:
我有个想法,这个玩意中最关键的是受手机电子干扰影响的L,R,C的取值(具体是哪个我不是很清楚),对应一个截止感应频率,而手机在来电初期,来电未接过程中,接通瞬间,接通过程中,打电话拨号中,打电话接通中手机的电磁辐射量是不同(好象有具体的标准可查),是否可以根据来电过程中不同的电磁干扰设计不同的L,R,C的值,对应不同的截止频率和不同颜色的指示灯,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当前手机的辐射情况,应该有一定实际意义.比如说,手机来电的时候信号会有一个峰值,这个时候辐射最大,对应红灯亮,等过了一会,峰值过去,辐射减小,绿灯亮,这时候再接电话,应该就相对安全了,呵呵

我对相关的理论依据不是很了解,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懂行的大虾多多指教,看看是否可行,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支持。很支持。但是个人能力不够呀。。

网友:
只是不知道楼主设计的PCB的外行有点奇怪,难道要做回旋标吗?

楼主:
那个外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观没有想好怎么好看。之前还诡异

楼主:
还是想用软板,过些天看能不能做一批。。。

网友:
版型很有创意,兄弟是搞那个四轴设计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还真搞过四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嘿嘿。。还真搞过四轴。。。

我就说你这个PCB怎么搞得像四轴一样咯。

网友:
真不错,要是实现18楼说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
初看一下还以为可以旋转的,有个想法,如果造成文字显示如何??利用旋转时钟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不错,要是实现18楼说的功能就好了

既然这么有热情。我就试试看能不能实现了。一个上面可以加四个LED,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同时对应不同的电感,应该能显示不同的状态。。。
百度ING,,,,狗狗ING,,,,

网友:
做出来效果肯定超赞的

楼主:
问了一下,开板费500

木有那么多。。
等着做硬板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板子,这么粗犷的线条,热转印或者感光膜都很容易搞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简单的板子,这么粗犷的线条,热转印或者感光膜都很容易搞定啊!

热转印?好主意。。。

网友:
有意思,标记一下!

网友:
你电感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电感怎么做的

我是这么想的。用绕线电感。会占很多体积。。。

看能不能在PCB上面做出来电感

详情参考

网友:
电感用几十mh的工字电感就行了!
从原帖http://www.izheteng.com/diy/table_of_light_dreams.html 中的讨论来看,很多人用这个做成了。

楼主:
哈哈。
没有想到我的电路图被转载啦~~

网友:
刚转印好的板子测试成功.
电感用的是10mh的, R5,R6,R7,R8用20K的替代100M. R13和R14分别是10K和20K, 进行1/3分压.
上传全部工程文件, 内含原文件及生成的PDF文件. 热转印文件.
Cadence 16.3 原理图+PCB

楼主:
我觉得这个小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刚转印好的板子测试成功.
电感用的是10mh的, R5,R6,R7,R8用20K的替代100M. R13和R14分别是10K和20K, 进行1/3分压.
上传全部工程文件, 内含原文件及生成的PDF文件. 热转印文件.
Cadence 16.3 原理图+PCB

引用图片

......

板子不是一般的漂亮!

网友:
多拉了一小截线, 转印出来才发现.

网友:
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了,咱论坛氛围真好啊!

网友:
被转了,
cnbeta有没有通知你啊!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09867.htm?f=tw

网友:
貌似投到CB去了

网友:
不是把这个投到CB了,而是把汇总的多个PCB设计资料投到CB了,就下面这页:
http://www.izheteng.com/diy/table_of_light_dreams_share_docs.html

楼主:
为什么我用1mH的电感就没有反应捏~

等下换一个100mH的试试看。。。

网友:
LZ试过舵机用的线圈没?是成品的空心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G:
lz试过舵机用的线圈没?是成品的空心线圈

舵机的线圈?
没用过。。。

楼主:
杯具呀

大家仔细看看楼主位的图。他,他,他是个错误的。。
运放的同相反相输入端全部错误了。直接导致我做的没有效果。

所以。更新了一个新的。希望能够弥补过错。。。

网友(2010-09-20):
回复 网友C:

我搭完电路,4灯全亮。。。电感拆了也灭不掉,电路查呀查呀查不出

网友:
帅气的东西啊

楼主(2010-11-05):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我搭完电路,4灯全亮。。。电感拆了也灭不掉,电路查呀查呀查不出

仔细看62L

网友(2012-01-30):
效果相当好

网友:
非常有创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