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放弃我的四轴

楼主(2010-04-25):
我的四轴,飞起来后一直往机头方向飞,跳了参数后不往机头方向飞了 但是向右方飞 ,怎么也调不好了 ,决定放弃  !  并不是理想中飞的那么稳。

楼主:
呵呵  花了2个周的时间也没有调试好  我发现四个浆的距离不一样  难道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坛子里有没有具体的参数调试说明啊?

网友:
发现问题,自己能解决问题,才可再进一小步,自己人生再进一大步,放弃等于失败!!!

网友:
两周就放弃?DJYOS作者6年了还没放弃呢!

网友:
机架不够平平衡,将参数调慢。

我开始也一样,后来更换机架,并调慢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呼叫彩虹,有人想见你

网友:
八卦才有人看!

有时间玩四轴。多么幸福的日子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努力努力、

网友:
通电启动前 有没有 做校准(满油门+左旋满) 清零(满油门+右旋满)   摇杆有没有至中 最基本的有没有做好?

网友:
四轴应该很好飞的,不应该放弃。今天给四轴桨打到了,一道血口。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  我要努力努力

网友(2010-05-29):
怎么样了啊?你的比我强,飞起来了,我的还在地上打转呢,要是加大油,就翻了~~~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的啊?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还在地上打转呢,要是加大油,就翻了~~~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的啊?多多指教~~~ 满油门+左旋满) 清零(满油门+右旋满)这是什么意思?校准不就是油门杆推到左上角就OK?还要推到右上角??

网友:
哈哈。楼主大哥。这样放弃可不是一种DIY精神哦。。。前几年自己做板为了调试一个参数。。整整两天没有合眼。。。但最后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你所碰到的问题,都是四轴新手碰到的问题之一,办法是,起飞前,校正!整机Sensor校正+整机Sensor 归零校正。。一般是左上角,右上角。。。然后,看四轴起飞机机的倾斜方向,来调整你的微调扭。。。再起飞,直到机机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
哈哈!希望给你带来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的四轴问题早已解决,还是谢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