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TM32 Radio工程文件的时候,大家用JTAG模式还是SW模式呀?老是出错,请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0-04-25):
我是在自己的STM32F103ZE上移植STM32 Radio工程文件,编译器是 MDK3.80a

编译后下载,选择JTAG模式,运行到以下语句之后 JTAG就不能跟踪了。
               /* Disable the JTAG interface and enable the SWJ interfac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编译后采用SW模式下载,老是出现“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的错误提示。
在下载选项中我选择的是 STM32F10X High-density Flash 芯片选项。下载时候对内部的Flash是选择的 Erase Full Chip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才能正常调试?

网友:
SVN中默认是SWD,且只能支持SWD,FLASH下载设置已配置妥.

请自己检查一下配置.
如不行,请恢复成SVN中的. e.g:  svn revert project.Uv2 project.Opt

楼主:
检查了一下,配置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发现一个规律,在调试模式下,下载进去以后进行校验出错;但是通过Download方式烧录程序以后,再进入调试模式,校验不会出错,可以顺利单步跟踪。

在调试模式下,下载程序以后,校验出错的原因不明。

网友:
可能是 utilities 那边的 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选项那边吧.
我们一般都不勾的,因为如果是同样的程序再次调试下载一次要浪费26秒.
如果程序被改动则 自己手动下载一次再调试.你查看一下这个选项以确认.

网友(2010-09-2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后来发现有个选项有问题
Debug ->  Setings -> Reset框的下拉选 SYSRESETEQ 然后点OK
就可以了。

网友:
ULINK2的SYSRESETEQ 不行.必须得硬件复位.
所以.新RADIO换成6线SWD了.有硬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