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Creator 能否在 XFce桌面环境下使用?

楼主(2010-04-25):
小黑装的是debian  gnome桌面  比较卡,想换成XFce,不知玩QT creator是否可行。

gnome是基于GTK的,XFce也是。

网友:
安装了QT creator就可以,可能要安装安装一个qt-devel的包

楼主:
谢谢  我这就试试    稍后会报告结果

楼主:
囧,把20G的光盘下载下来,apache服务都搭好了,结果在小黑安装时竟然提示不认网卡,还要解决网卡驱动问题......
照着教程做了个XFce u盘系统,体验了下,速度果然很快,就是有点不习惯。
今天接着干!

网友:
xfce简单、漂亮,很好用

楼主:
i have a dream!
有个东东,能存储大量的iso文件,插到电脑上,电脑能把它认作是光驱......
貌似ARM+移动硬盘就能

简直是要吐血了,网络安装,网卡debian不认。硬盘安装又没空间。  好不容易把原来的DVD光盘抹掉,刻了DVD1,mmd,光驱又不读盘了。
还好,实验室还有部USB光驱盒,可悲的是,我的小黑是USB1.1的接口......
试验各种方法,就差PXEboo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