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C2806电机,总算有空试飞了一下

楼主(2010-04-25):
整机重量加上2200mAH电池890克,C2806 KV750 电机,X600的12寸双叶桨,飞了14分钟左右就没电了。

原来用XXD2212 KV950 的电机,配EPP1045的双叶桨,同样的一块电池,飞行时间也是差不多。

低压设定值都是默认的9.1V,有点失望,换了电机和桨没什明显的改善。。。

C2806配12寸桨似乎没有传说中的厉害

网友:
电机可能不错~桨不行~~~~~~~~~还是要用EPP1245

网友(2010-06-23):
回复 楼主:

能问下楼主 那个固定电机用什么型号螺丝

网友:
建议换一下epp1245做一个对比测试。

楼主:
估计EPP1245也差不多,我认为是12寸的桨太小了,这个C2806电机KV值是600,要配更大的桨才效率高,所以我又淘了四只2830,KV750,已在路上,周未可以验证了。

网友(2010-09-22):
LZ XXD  配  1045 居然能飞 14分钟啊??

网友:
桨叶那里做工看起来有点粗糙啊,居然是绑起来的,真够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