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rotel软件中,PCB中的连线和芯片引脚的宽度同为0.3mm,输出gerber文件时却不对

楼主(2010-04-25):
如图,在protel显示就是不对齐的了,在coppercam中也不对齐,直接转出BMP也是不对齐的,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protel中,引线和芯片引脚就不对齐了 (原文件名:11.jpg)

coppercam中 (原文件名:124.jpg)

在protel直接输出BMP的现象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不用理会,在打印预览也是经常对不齐的

楼主:
但是如果雕刻的话,会因为这个而产生很多没用的线条,严重影响速度

网友:
按我理解,PROTEL中输出BMP是用屏幕分辨率输出的,这样就会出现像素误差。为什么很多人都是输出PDF格式,然后转BMP呢?就是因为输出PDF可以输出较高分辨率,然后用PS处理,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