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erilog HDL 中这个语句怎么理解?

楼主(2010-04-25):
下了spi_op_core 来学习.下面这个语句不能理解.请各位高手帮助解答.谢谢!

`define SPI_DIVIDER_LEN       16    // Can be set from 1 to 8
assign cnt_one  = cnt == {{`SPI_DIVIDER_LEN-1{1'b0}}, 1'b1};

楼主:
呵呵,应该是位拼接了.

网友:
从左边数起,16-1个0,最后一个1,也就是16'b0000_0000_0000_0001

网友:
很容易理解。
就是让cnt_one在cnt等于16'b0000_0000_0000_0001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