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魏坤示波器装了个屏蔽罩

楼主(2010-04-25):
给魏坤示波器装了个屏蔽罩

昨天早上示波器到手,仔细端详,发现上面貌似有预留屏蔽罩的位置,所以,干脆做一个焊上去
先上照片

外观是这个样子的

拆开以后,内侧

拆开以后,外侧

屏蔽盒特写
弹片很漂亮吧

打开屏蔽盒

屏蔽盒内部特写1
其实,屏蔽盒是用薄的PCB焊成的

屏蔽盒内部特写2
其实,屏蔽盒是用薄的PCB焊成的

屏蔽盖
也是PCB

屏蔽盖特写
看出弹片是什么了不?

板间特写
屏蔽盒为什么做这么矮呢,因为上面有个晶振挡着,不然我会把BNC插座也包进去

弹片特写1
弹片是哪里来的呢,答案,面包板

弹片特写2
弹片是哪里来的呢,答案,面包板

屏蔽盒的颜色怎么那么奇怪呢
答案,表面贴了高温胶带(貌似又叫茶色胶带),兼做阻焊、抗氧化和装饰作用

h2feo4原创的简单屏蔽盒制法
直接铜接触,表面没有抗氧化镀层,长期使用是不太可靠的,但玩玩还是没问题的
由于面包板弹片的高度较高,故只适用于高度大于8mm的屏蔽盒
焊接由于散热面积较大,需要温度略高,差不多360度
做屏蔽壳的PCB要用薄板,一般小于0.6mm就行了(我这次用的是0.3mm厚的),单双面无所谓,看个人爱好

虽然装上屏蔽壳之后,没有发现明显的性能提高,但谁让咱有点完美主义呢

另外,正在给魏坤示波器制作不锈钢机壳,敬请期待

网友:
還以爲彈片是保險絲座。

网友:
很有才……期待报告。

网友:
楼主挺有创意的,又学了一招!挺好看的

网友:
楼主真是有才,学习了,谢谢

网友:
COOL ,  有创意。尤其是面板板上的弹簧片。

网友:
太漂亮,我还以为是定做的屏蔽罩呢

网友:
太棒了,期待外壳篇

网友:
好,我也弄一个屏蔽盒子,强烈要求丰胸把他的外壳传上来让大家看看,我也让厂家给我做一个.谢谢了.

楼主:
背面屏蔽罩 + 抗干扰对比

经过若干对比测试,发现PCB背面对干扰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PCB正面,故决定为PCB背面也加装屏蔽罩
由于背面高度较低(只有6mm),不足以直接使用面包板的弹簧片,故将弹簧片适当弯折后使用,制成“半高”屏蔽盖

屏蔽盖:

整体:
给 CH1 加装了屏蔽盖,CH2 作为对照

干扰测试:
没装探头,干扰源为一只节能灯,将节能灯靠近到PCB背面约20mm处,效果

网友:
楼主做的非常漂亮,佩服佩服!

网友:
效果真好啊.

网友:
这个不错,很薄的那个PCB从哪里能得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错,很薄的那个pcb从哪里能得到呢?

PCB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taobao上就有卖薄板的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漂亮,准备依样画葫芦一个!另外,lz都计划金属外壳了,屏蔽还需要吗?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2010-05-31):
呵呵,面包板挺贵的,俺都买不起,你却把它拆了。

网友:
貌似屏蔽都用铁皮?

网友:
防辐射银纤维不错。

网友(2010-08-15):
直接用0.10或0.05mm的铜皮做!要不我去搞一批来??

网友(2010-12-05):
Good idea.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1-07-13):
理论上说,地没单独划分效果能有那么好么?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有没有测下前后抗干扰的变化呀,还有不锈钢什么的都是浮云,用镀锌铁皮做吧。

网友(2011-08-23):
很漂亮啊。这个也能自己加??罩子应该是现成的,只用焊上去吧

网友(2011-11-04):
手工非常漂亮

网友(2012-02-08):
呵呵,DIY的乐趣啊,高人!

网友:
DIY高人!学习模仿的榜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功力如此深厚,看头像貌似是个女生??

网友:
楼主的薄板在哪买的啊,我在淘宝上找不到啊,能否给个链接啊,我需要板厚0.3mm左右的,谢谢

网友:
外形很酷,内在质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