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和标准232串口连接?

楼主(2010-04-25):
小弟使用TMS320VC5402,使用什么元件可以实现和电脑标准232串口的连接?最好有原理图。

网上有人说是通过中间单片机的过度?TMS320VC5402将串口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再输出信号给MAX232,再通过DB9实现和电脑的通讯,感觉有点麻烦,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直接用 MAX232 就行啊

楼主:
不是那意思,max232肯定要用,就是DSP的串口不能直接连接MAX232啊,需要一个好的办法

网友:
为什么不能?如果想要隔离的话,用过一个高速光耦,不过一般都是可以直接相连的。
因为max232的想单片机发送数据的引脚是OC的,因此不会有电平冲突

网友(2011-08-19):
用MAX232,可以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