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高保_真,还是要音染?

楼主(2010-04-25):
我买了个PHILIPS SHP8900 综合网络上的评论,这个耳机是尽量不失真的表达声音的。就是说,低的音染,不突出某些频段,不美化某些声音。我用QA350和这个耳机搭配,听一些音乐,我感觉到声音有些毛糙,音乐没有那么生动,缺乏点什么。离我希望的声音较远。我希望的声音是:....怎样描述呢?用物品来描述吧,声音像丝(织物)一样,细腻,光滑。听起来舒适,没有毛糙感。
    我现在体会到:我更喜欢音箱播放音乐。我听过惠威的D系列的一对音箱,低频的感受令人难忘。整个的音场或者氛围让人很投入。让人有温暖感。我认为即使这样的音箱,音染也比耳机多,但让人喜欢。
    不但我喜欢有音染的声音,常常看到音响杂志写手,评测某个音箱,某个耳机,某个CD机,用语常常带有音染色彩的。诸如:甜美之类。
    我发现我没有那么喜欢我的PHILIPS SHP8900,我现在想听听SONY MDR V700 的声音。听说SONY的声音都带有音染的。那是SONY的声音工程师根据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而修饰的。
     大家对此有什么感受,希望多交流。

楼主:
我说的有的含糊。或者大家做个选择题。当我们去买音响器材时,我们:
A:声音本来就这样的。这个器材表达出来了。我买。
B:声音听起来很甜,很醇厚,很有力度。我喜欢这种声音。我买。

网友:
应用场合不同,监听耳机是不能带一点音染的,自己不是很专业只是听着舒服的话还是带音染的感觉好一些,我个人偏向监听,但是用着太麻烦了,阻抗太高

网友:
未听过监听耳机,不过我会选B
听音乐就是放松放松,还那么较真,太累

网友:
一般,A的价格大于B 的价格.

楼主:
市场上为什么分监听器材,HIFI器材?他们又有相同的地方,比如低的噪音,又有区别,监听更追求高保_真,还原声音的本来面目,但HIFI的声音可以修饰一下,诸如:让声音更有感染力,更亲切动人。低频更有震撼力度等。

大家看题目,大部分人可能会想,当然要高保_真啦,但做了选择题后,会不会觉得跟刚才的想法有背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买了个PHILIPS SHP8900 综合网络上的评论,这个耳机是尽量不失真的表达声音的。就是说,低的音染,不突出某些频段,不美化某些声音。我用QA350和这个耳机搭配,听一些音乐,我感觉到声音有些毛糙,音乐没有那么生动,缺乏点什么。离我希望的声音较远。我希望的声音是:....怎样描述呢?用物品来描述吧,声音像丝(织物)一样,细腻,光滑。听起来舒适,没有毛糙感。
    我现在体会到:我更喜欢音箱播放音乐。我听过惠威的D系列的一对音箱,低频的感受令人难忘。整个的音场或者氛围让人很投入。让人有温暖感。我认为即使这样的音箱,音染也比耳机多,但让人喜欢。
    不但我喜欢有音染的声音,常常看到音响杂志写手,评测某个音箱,某个耳机,某个CD机,用语常常带有音染色彩的。诸如:甜美之类。
    我发现我没有那么喜欢我的PHILIPS SHP8900,我现在想听听SONY MDR V......

1、不要用耳机和音响比低频,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2、所谓的“好的”音染、“甜美”,也可以理解为对其他设备缺陷的掩盖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所谓的“好的”音染、“甜美”,也可以理解为对其他设备缺陷的掩盖能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一些128k的MP3歌曲,用好点的MP3播放器播放,声音的缺陷很大,让人有不想听下去的感觉。但如果用200块左右的2.0多媒体音箱听,声音难听的感觉减少了很多。只是低频没那么深沉。像刘芳的歌,很多都是不讲究低频的,她的歌以歌声见长。
     这样就有个问题,是MP3播放器播放的声音高保_真?还是多媒体音箱掩盖了音源的缺陷,所以更HIFI?

网友:
一般来说,面对用户群不一样,产品也会针对性调整。音响产品最终得以讨好耳朵、好听为准;但对于生产阶段用户来说,得尽可能听到原汁原味的,才好控制产品的方向。当然不排除有些耳朵以"原汁原味"为好听的人群。个人觉得自己比较适合选好听为准的东东,懒得管失真不失真的,音染大不大的。胡掐几句,见笑了。

哦,忘了选择:选B,才不花钱买罪受!

网友:
呃 如果是128K 的MP3  ...不管用好点的MP3加好点的耳机。。。还是200块左右的2.0多媒体音箱听。。。我都觉得很难听。。。。

网友:
一味追求音染的话,ape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mp3 wma都会听起来更好听

楼主:
楼上,ape 等无损音乐无论用MP3 或者2.0 多媒体音箱,都会比MP3好听。我没有说MP3有音染更好听。我说的是多媒体音箱没有把MP3的声音全部重现出来——掩盖了缺陷(尤其是高频部分),所以没有那么难听。

网友:
录制音乐的声音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除了录制人员外,没人知道,重放出来的声音不同的人理解是不一样的。
几百块的小提琴和几百万的小提琴,声音应该是怎样的?
几百万的小提琴声音会“甜美”些吗?在足球场拉和在歌剧院拉,声音应该是怎样的?歌剧院的声音会“浑厚”些吗?
你认为你正在听的音乐,是用几百万的小提琴在歌剧院现场录制的,还是用几百块的小提琴在10平米的小录音室录制的,甚至是用电脑波表软件合成出来的?你觉得哪个应该好听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很难说,ape flac如果不加音染,并不一定比mp3 wma的更适合普通人的口味。经常听一些大师独奏的曲子,所以我更偏向原声,如果是平时听流行听摇滚,我也会选择音染重一些的

网友:
大部分时候听音乐是图放松, 听感觉. 没有渲染咋玩? 毕竟东西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 才有钱途.
大部分女人就更别说了, 只要有歌词就行了. 我爱你..... 你爱我......我心疼...... 你头疼....... 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百块的小提琴和几百万的小提琴,声音应该是怎样的?
因为有了调音技术,几百块的小提琴也可以通过调音,加入音染,让它的声音更好听。
什么样的声音是讨人喜欢的?这个问题好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

录音师为我们烹调出什么样的音乐,我们无法控制,但我们可以通过器材或者元件搭配,尽可能的组合出我们喜欢的声音。我认为我们已经不是追求原音——指录音师为我们提供的原音,我们似乎在重新进行了加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世事往往并不那么完美,原音往往并不那么悦耳。
大家都是在追求讨好自己耳朵的声音而已。

网友:
HIFI的意思本来就是高保_真。

我承认,我不喜欢水一样的声音,我喜欢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