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山寨雕刻机挑战LQFP封装(100脚)……

楼主(2010-04-25):
这几天雕了3片PCB,共断4把刀。拥有雕刻机一年多以来总共断刀数才5把。刀没了,东西就不能雕了,不知是买新刀来再续毕加索的鬼斧神工还是等阿莫的JJ呢?大伙能给点意见吗?这几把刀断的原因都是PCB不平,技术再好,没有好一点的夹具,再多刀可能都成替死鬼。

昨天还好好的,雕了一块PCB,由于钻孔文件有偏移,导致孔位集体跳槽 (原文件名:11.jpg)

就快雕好的了,却断了最后一把刀 (原文件名:3.jpg)

牺牲品 (原文件名:124.jpg)

网友:
哈哈!抢到1楼了 顺便问句什么雕刻机雕的?

楼主:
题目写得很清楚的了,名叫“山寨”机

网友:
LZ的刀估计是5、6块钱一把的广告刀吧。这个刀不断才叫稀奇呢,我已经费了十几把了,后来用了60度的,凑合能用。也跟LZ一样翘首期盼着阿莫的机器呢,

网友:
8块一吧的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刀磨的不好

网友:
呵呵,那些断了尖的刀再磨一下就OK了,另外热转印实在快,然后雕刻机钻孔,速度一流。

网友:
不要用双面胶!用502胶水!下面用夹具夹住一块代木或者亚克力板-铣平-把覆铜板用502胶水固定就OK啦O(∩_∩)O~,下次再雕接着-铣平-把覆铜板用502胶水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些断了尖的刀再磨一下就OK了,另外热转印实在快,然后雕刻机钻孔,速度一流。

gi很不好磨吧  比硬质合金刚和高白金高速刚刀都难磨  得上金刚沙才行了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几天雕了3片PCB,共断4把刀。拥有雕刻机一年多以来总共断刀数才5把。刀没了,东西就不能雕了,不知是买新刀来再续毕加索的鬼斧神工还是等阿莫的JJ呢?大伙能给点意见吗?这几把刀断的原因都是PCB不平,技术再好,没有好一点的夹具,再多刀可能都成替死鬼。
楼主道出了雕刻PCB的问题所在:
1. PCB不平,任何好的刀具都没有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1:生益敷铜板。
      2: 专用夹具
      3:专用工业级双面胶。
2. 机器的工作台面不平整,机器的精度不够,刀具极易折断。
   我们的雕刻机的精度是经得起考验的。
3. 主轴电机的精度。 如果主轴电机的径向与轴......

老大,能不能不用双面胶啊。已经对双面胶深恶痛绝了,看到jj照片上好像专用夹具就可以了吧,千万不要再弄双面胶上去了啊

网友:
此双面胶非彼双面胶~~~~~~~

网友:
双面胶对付较大面积的板子是好办法,但如果板子面积较小,比如直径只有十几mm,或者长宽不过几十毫米,那么雕刻时胶层厚度造成的移位就比较明显,尤其是雕刻双面板时对位也很麻烦。
    双面板需要在四周钻定位孔,钻孔过程中,胶带缝隙间会存留少许碎屑,如果钻孔位置刚好有双面胶,那么胶也会被钻到,PCB板与衬板之间的胶层间隙就会有好多碎屑附着,揭起板子后需要仔细清理。当然,高质量的工业胶带会容易清理些,但工业胶带厚度较大,小面积板子雕刻时,胶层的厚度就不能忽略了。双面板雕刻完一面,反过来贴上双面胶对位也麻烦,一下子粘住了,而位置还没对好,这胶就要废弃,经常很难重复利用,因为揭起的过程中,总是有一边粘带出来,一旦重叠粘上,厚度就不均了,必须废弃。
    相比之下,我更欣赏专用夹具的做法。

    这就是我说对双面胶深恶痛绝的原因。平时雕刻小块双面板的机会较多。
    当然,老大说淘宝上5块钱一卷的都贵,肯定性价比没得比了,我买的是10块钱一卷的,肯定被黑了,这些js就喜欢在这些小东西上谋求高利,还不讲价(买的少吧)。所以,jj到手后,肯定是要找莫大买些胶带了,毕竟对付单面的板子还是很好用的,总比夹具上螺丝快速好多。
    这些是我的实际体验,大家可以就此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