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出V8.00了,请高手们评测一下

楼主(2010-04-25):
ICCAVR出V8.00了,请高手们评测一下
正版的标价$249
下载地址:
http://www.imagecraft.com/pub/iccv8avr_demo.exe

Make sure you subscribe to the icc-avr mailing list for program
update announcements. Send email to icc-avr-subscribe@yahoogroups.com
for details.

CHANGE LOGS:
V8.00.01 - April 20th, 2010
  A build problem caused ilinkavr.exe not to run on some XP machines.

V8.00 - April 19th, 2010
  First V8 product release.

ICCV8 for Atmel AVR Features at a Glance:
All the great features of ICCV7 for AVR, but now with CodeBlocks IDE!
CodeBlocks is a modern cross platform IDE with features such as code folding, workspace and project management, one click access to a function definition etc.
comprehensive target support
powerful and user-friendly IDE
ANSI C compiler
optimizations
assembler / linker
debugger support
libraries
documentation
third party tool support
technical support
(Additional features, debugger information, etc. listed below)
Application Builder
ICCVX for AVR is the best-selling commer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AVR targets.

楼主:
All 2010 AVR purchasers get free upgrade licenses to V8. If you are purchasing an additional license to work with your existing V7 projects, purchase the V8 compiler and email us (info@imagecraft.com) and we will give you a V7 license.

Until July 1st, 2010, upgrade from V7 to V8 for only $75. The price will increase on July 1st. IDE with Application Builder:
The IDE includes our Application Builder for some target devices for easy generation of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code via a point and click interface.
ICCV8 for AVR Product Editions:
STANDARD: ANSI C compiler for AVR code generation. IDE with Application Builder, editor, project manager, code browser and built-in ISP. Support for up to 64K byte flash programs. C structure debug info. Support for COFF debugging with AVR Studio. Help files available as HTML Help and PDF file.
ADVANCED: STD + Code Compressor™. Decrease program size from 5-15%. Support for 128K bytes and 256K bytes MegaAVRs.
PROFESSIONAL: Includes MIO Global Optimizer™. and "8-bit optimizations." Improve program size and runtime speed by 10-20%. NEW: 64 bit IEEE floating point support.
NON-COMMERCIAL: The non-commercial version is similar to Standard, but with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a) the command line compiler cannot be run, b) the dongle option is not available, and c) there is no floating point support. (One may upgrade to the STD version.)
(Special Offer: We have low cost hardware bundles available with select Non-Commercial compilers. Please click on the Hardware button on the menu, then "Special Price Bundle Kits" for details.)

楼主:
Supported AVR devices:
Last updated: 04-Apr-2008
Device Header File IDE Device Selection Application builder
All AT90S classic AVR
Tiny13, Tiny2313, Tiny26
Tiny 24, Tiny25, Tiny 261,
Tiny 44, Tiny45, Tiny 461,
Tiny 84, Tiny85, Tiny 861
M103, M128, M1280, M1281,
M16, M161, M162, M163,
M168, M168P, M169, M169P,
M2560, M2561,
M32, M323, M324, M324P,
M325, M325P, M3250, M3250P,
M329, M329P, M3290, M3290P
M48, M48P,
M64, M640,
M8, M8515, M8535, M88, M88P,
FPSLIC
M164, M164P, M644P,
M165, M165P,
M406,
M644, M645, M6450, M649, M6490,
AT43USB,
AT86RF401,
AT90PWM1, AT90PWM2, AT90PWM3,
AT90USB1286, AT90USB1287,
AT90USB162, AT90USB646, AT90USB647, AT90USB82,
AT90CAN32, AT90CAN64
*AT90CAN128 (see notes below)
Xmega64A1, Xmega128A1, Xmega256A1
NOTES on Supported AVR Devices:
The compiler supports any AVR devices even if they are not listed in the IDE Device Selection list.
The Application Builder is part of the IDE that allows you to generate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code via a point and click interface. While it is a very useful feature, it is not critical for the base device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Builder does not yet support the CAN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AT90CAN128.

楼主:
Debugging your Code
The ICCV8 for AVR compilers are fully supported by the free Atmel AVR Studio. AVR studio is the free Atmel software that interfaces to the Atmel AVRISP, STK500, JTAG ICE, and ICE MKII etc. plus it includes simulators for the AVR devices. You build your project under ICC, and then open the .cof COFF file under AVR Studio and you get full C source code debugging

网友:
破解有没有?哈哈

楼主:
还没测试呢,估计以前的方法不行了,要用和谐的还得等等了。

楼主:
注册机制太狠了,看来是用不成免费的了

楼主:
没人对这个感冒???

网友:
个人喜欢gcc多一点。。。。。。

网友:
习惯gcc 学习iar  icc待业中

网友(2010-07-24):
看好C::B
希望可以很快看到破解版

网友:
芯片太贵,换芯片,不关注它了

网友:
界面现在很漂亮了,和以前的大不一样了。不知的内在变化大没

网友:
现在可以压缩了

------------------------------------------------------------------

Make sure you subscribe to the icc-avr mailing list for program
update announcements. To subscribe, send email to
icc-avr-subscribe@yahoogroups.com.

CHANGE LOGS:
V8.01.05 - July 22nd 2010
  - Digitally signed all compiler .exe with ImageCraft certificate
  Linker
  - Code compression was accidentally disabled in 8.01.04

网友:
等待和谐

网友:
当初是因为ICCAVR的工程项目列表时在右边的,所以把他放弃啦。。我极其不习惯项目列表在右边的。。呵呵。。希望高版本的是在左边!!

网友:
icc的作者莫非忘了codeblock是GPLv3协议的……

网友:
刚从icc到gcc

网友:
哈哈,依旧用6.31版本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版本就可以左右可以拖动的,你想放哪就放哪

网友:
回楼上,怎么拖动啊

网友:
avr 都用不起了 ICCAVR 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c的作者莫非忘了codeblock是gplv3协议的……

你的意思是icc被侵染了所以必须公开源码?嘻嘻,偷笑.....

网友(2010-09-24):
用的codeblock的ide

网友:
都不用AVR了。

网友:
codeblocks的IDE比以前的那个要好   对汉字的支持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PJ版本的

网友(2010-11-17):
回复 楼主:

有和谐的版本了吗?
期待……

网友:
我等平民,最盼望的就是和 ——谐

网友(2011-04-17):
不知V8版的怎么用啊,,和以前的版本在概念上有的很大的差别

楼主有使用说明书吗

我的英文不好

网友(2013-01-19):
正在用,CONST的定义有所改变,改用FLASH的关键字。但是在定义指针字符串数组的时候,一直有错误提示,\main.c|26| invalid initialization type; found `pointer to char' expected `pointer to __flash unsigned char'|
不知道有遇到的没有!

网友:
期待和谐 ,相信伟大中国人民

网友:
我已上传了一个ICCV8 for AVR  8.05.02的和谐文件,详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4828-1-1.html

网友(2013-03-18):
为什么我破解了以后,编译一个工程后等一会儿又回到DEMO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