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呀,请大家帮忙辨认一个损坏的贴片三极管(内有靓照)

楼主(2010-04-25):
维修一台变频器,过流检测上的,请坛友帮忙辨认一下

SOT89封装,谢谢大家!

网友:
2SB1386/BH, ROHM, SOT-89, TRANS PNP 20V 5A

网友:
巧了,我一个充电器上也有这个管,一直没查到资料,同谢1楼。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想多请教一点,BH是ROHM的2SB1386的代码,那下面的RL和那个中间的横线是代表什么呀?

网友:
我也想问大家一个东西,跟lz的差不多。是用在硬盘上的,我一直以为是小功率的7805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1楼的朋友,想多请教一点,BH是ROHM的2SB1386的代码,那下面的RL和那个中间的横线是代表什么呀?
不清楚,猜测是批号
因为相同封装的不同器件标记代码可能重复,请以电路原理分析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