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源隔离

楼主(2010-04-25):
我现在用ATMEGA128 驱动两个直流电机。供电模式如下。

7.5v DC ---->BM1117---->5V---->单片机
                            ------>b0505s-1w----->5v---->TLP521-4,6N137*2,74HC14
                                                     --->L298N(两个电机接另外提供的7.5v,共隔离后的地)

原理图:

BM1117稳压后的5v接单片机,然后接一个dc-dc隔离电源供外围芯片使用。

但由于0505这个dc-dc隔离电源模块没有稳压功能,输出与负载成反比。
可能是1w功率不够,负载后输出降到了4.5v以下,而且电机一启动瞬间还会降低0.5v,这使得外围电路十分不稳定。

如要使外围电路稳定,我是否应该改用一个功率更高,而且带稳压的模块?是否可以减少电机启动时对电路的影响?有什么型号推荐?

还有,现在电机需要另外供电,使得需要两路输入。
我想改成如下方式:

        |---->BM1117---->5V---->单片机
9V DC---|
        |---->电源隔离模块-->9V---->电机(地线要跟下面5v稳压后地相连)
                              |--->9V转5V稳压--->外围芯片

是否合理?本人是大菜鸟,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楼主是做产品的??
提点愚见,觉得按你的接法,外围芯片岂不是没有保护了?
不知道你说的外围芯片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数字芯片把外围芯片放到单片机那边应该更好吧

网友:
|---->BM1117---->5V---->单片机
9V DC---|
        |---->电机(地线要跟下面5v稳压后地相连)
        |---->电源隔离模块--->9V转5V稳压--->外围芯片

楼主:
|---->12V转9v电源隔离模块--->BM1117---->5V---->单片机
12V DC---|
         |---->电机(地线要跟下面5v稳压后地相连)
         |---->lm2596--->5V--->L298N,TLP521,6N137等电机驱动模块

这样子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机不就是接到298上的吗?不需要单独了
我以前的结构就跟你的差不多
注意tlp521接单片机那边的地单接单片机的地,要和另一边的地分开!!否则隔离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说L298N上的给电机的Vs是12v提供。

TLP521,6N137的单片机那边的地是经过了隔离的。

TLP521,6N137的另外一边跟L298N的VSS都是lm2596提供的5v,他们的地跟单片机的地隔离了。

楼主:
12V DC------------>两路电机
          -------->LM2596--->5V----->L298N(电机驱动芯片),TLP521-4(光耦),6N137(光耦)
          -------->16w DC/DC隔离模块--->9v---->BM1117--->5V---->M128
                                           |                 |
                                           |                 --->TLP431--->2.5V基准电压给M128用作AD转换
                                           ----->LT1084---->5V------>GP2D12(红外测距模块,模拟输出)*5
                                                                     蓝牙模块
                                                                     GPS模块(将来或加)
                                                                     电子罗盘模块(将来或加)....

这是我新的构思,利用隔离模块,分离了电机驱动模块与mcu等外围芯片,减少在电机启动时对电路的影响。

现在主要问题是电源纹波问题。

我需要用到mcu的ad功能(GP2D12红外测距模块,5v输入,0~2.5模拟输出),而电源隔离模块的输出电压有大约50mv的纹波。为了抑制它,我想先接一个LC滤波,然后经过BM1117这个ldo进一步消除纹波,再通过TLP431为mcu提供基准电压。

而且我还需要用到许多比较耗电的模块(红外测距,蓝牙等),所以我计划用一块LT1084这块大电流ldo为外围模块供电(不用开关电源是怕波纹影响模块工作)。

现在问题是16w的dc-dc电源隔离模块9v输出时最多提供1.7A电流,估计是不够用的了,而且BM1117,LT1084将9v转5v,觉得有点浪费。是不是应该换一个20w左右7v输出的电源隔离模块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