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进入中断之前都需要保存那些寄存器

楼主(2010-04-26):
在周立功的模板里看到他保存了 R0-R3, R12, LR 这些寄存器 但是根据atpcs编码规则保存这些是不行的啊

周立功为什么这么写啊

有什么原因吗

楼主:
网上强人真多啊
这个是周立功ucos的中断模板  很详细的解释啊
在这里这里看的解释  非常感谢cxyang老师
http://blog.chinaunix.net/u1/52323/showart_415698.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到底要保存哪些寄存器,有时只保存一个,有时保存七八个,搞不懂,等待大牛指导啊。。。

楼主:
周立功的中断处理程序
CODE32

    AREA    IRQ,CODE,READONLY

    MACRO
$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EXPORT  $IRQ_Label                      ; The label for exports 输出的标号
        IMPORT  $IRQ_Exception_Function          ; The imported labels 引用的外部标号

$IRQ_Label
        SUB     LR, LR, #4                      ; Calculate the returning address 计算返回地址
        STMFD   SP!, {R0-R3, R12, LR}           ; Protects the task environments  保存任务环境
        MRS     R3, SPSR                        ; Protects the status variable    保存状态
        STMFD   SP, {R3,LR}^                    ; Protects SPSR and SP in user status, Notice: DO NOT write back.保存SPSR和用户状态的SP,注意不能回写
                                                ; If the SP is written back, it should be adjusted to its appropriate value later.如果回写的是用户的SP,所以后面要调整SP
        NOP
        SUB     SP, SP, #4*2

        MSR     CPSR_c, #(NoInt | SYS32Mode)    ; Switch to the System Mode 切换到系统模式

        BL      $IRQ_Exception_Function         ; call the C interrupt handler funtion 调用c语言的中断处理程序

        MSR     CPSR_c, #(NoInt | IRQ32Mode)    ; Switch bak to IRQ mode 切换回irq模式
        LDMFD   SP, {R3,LR}^                    ; Recover SPSR and SP in user status, Notic: DO NOT write back. 恢复SPSR和用户状态的SP,注意不能回写
                                                ; If the SP is written back, it should be adjusted to its appropriate value later.如果回写的是用户的SP,所以后面要调整SP
        MSR     SPSR_cxsf, R3
        ADD     SP, SP, #4*2                    ;

        LDMFD   SP!, {R0-R3, R12, PC}^          ;
    MEND

保存了r0-r3  r12 lr  但是编译器自动保存了 r4-r11 也就是说全部都保存了啊
是基于ads1.2  支持atpcs编译规则

楼主:
终于找到了 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啊
连接方式如下
http://tech.fuwuqi.com.cn/Development/embedded/2009-07-15/4762356812486.shtml

楼主:
昨天看了一下周立功的模板和S3C44B0的模板
发现周立功的模板上进入中断子函数还要查找是发生了那个中断,应该是通过$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来找的所以要用到r0-r3 继而先将这几个寄存器压栈
  S3C44B0 的中断代码如下
IsrIRQ        ;using I_ISPR register.
    sub            sp,sp,#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IMPORTANT CAUTION
        ;if I_ISPC isn't' used properly, I_ISPR can be 0 in this routine.

    ldr            r9,AddrISPR;=I_ISPR
    ldr            r9,[r9]

        cmp                r9, #0x0        ;If the IDLE mode work-around is used,
                                                ;r9 may be 0 sometimes.
        beq                %F2

    mov            r8,#0x0
    movs    r9,r9,lsr #1
    bcs            %F1
    add            r8,r8,#4
    b            %B0

    ldr            r9,AddrHandleADC;=HandleADC
    add            r9,r9,r8
    ldr            r9,[r9]
    str            r9,[sp,#8]
    ldmfd   sp!,{r8-r9,pc}

        ldmfd        sp!,{r8-r9}
        add                sp,sp,#4
        subs        pc,lr,#4

AddrISPR;There is no this phrases in original 44binit.s
    DCD     I_ISPR
AddrHandleADC
    DCD     HandleADC
IsrIRQEnd
它是通过偏移地址直接计算出是哪一个中断,因此不需要r0-r3所以也就不需要压栈了啊

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高手指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