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我连抄带改的LM1875的功放板---运放电源已更新为LM317/LM337

楼主(2010-04-26):
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贴个图:

是参考TW的乔治的布局,长治也是参考松胜的那个.

LM317/337给运放供电.

网友:
楼主,改得不错喔,不过怎么不改成337、317或者7815、7915?2W的电阻脚距可能太小了,给个PDF文件,兄弟们可以转印嘛

网友:
观望中.标记!

楼主:
就改成317/337的,原来的这个Layout方便,我也是偷懒了.
2W的电阻我实际测过,刚好能用.
没啥问题了再做板吧,减少浪费.

网友:
不错啊  顶一个

家里现在还用着N年前做的1875板呢

网友:
板子画的漂亮,顶一个!

楼主:
运放电源已更新为LM317/LM337.
因其它的部分已固定位置,LM317/337的电压设置电阻为0805封装的SMD电阻.

网友:
原理图呢

楼主:
原理图,是乔治电子改松胜的,加了个旁通/音调的开关.

网友:
你板子上标CR的单点接地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楼主  可否预定PCB 2片?

楼主:
打了板有多就送了.到时会在这里公布相关信息.

楼主:
板已回,有个错误,R26本来是负压的分压电阻,接到正压那去了。
PCB已更新,把那个R26转了65度,斜着放了。

网友:
拍个实物正反面看看!

楼主:
上个实物图:

网友:
rainbow 老陈

你 的PCB 有多余的不? 我手头正好也有几片 LM1875

网友:
这么快?!是不是帮顶有得送啊?给点评测

网友:
16楼的图和19楼的实物图有差别!那个才是最后修改的?

网友:
问一句,是不是测试成功了。我好想自己做一个功放

网友:
能否送一块给小弟,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弄两个贴片电阻还是感觉怪怪的,能不能把337和317上下移开点,然后电阻用立着的焊

网友(2010-06-12):
楼主的那2个运放和电容不错呀

楼主:
PCB有多余的,10多片,想试试的朋友请留下联系方式,如不方便公开请发的我的邮箱:chrainbow@126.com或chrainbow@qq.com,快递费自付.
不一定能及时的回复.

我手上没有合适的喇叭,也试不出什么效果来.

目前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使用音调功能的时候,高音调整部分在调到80%左右,出现噪声(将音量开到最大),由于水平有限,未能解决;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做个30W的功放,回复【27楼】rainbow 老陈
pcb有多余的,10多片,想试试的朋友请留下联系方式,如不方便公开请发的我的邮箱:chrainbow@126.com或chrainbow@qq.com,快递费自付.
不一定能及时的回复.
我手上没有合适的喇叭,也试不出什么效果来.
目前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使用音调功能的时候,高音调整部分在调到80%左右,出现噪声(将音量开到最大),由于水平有限,未能解决;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用的PCB工具是PADS吧,
效果怎样,原来的现象解决了吗
关注中,还有多余的板子吗
希望跟楼主交流: QQ:461783426

网友:
我来一个,pcb!

hao.lin#163.com

谢谢啦!!!!!!!!!!!!!!!!!!!!!

网友:
我也想要一块pcb 以发邮件了 谢谢啦

网友:
我又来关注了,因为手头上有几个1875,要一块PCB,地址已发chrainbow@qq.com,麻烦楼主啦!

网友:
把电位器的外壳接地试试。 要么就是信号线走的太长了。

网友(2010-08-24):
我也来一片!,最近在搞1875

网友(2010-10-13):
老陈的PCB真的很不错,我收到了谢谢啊。希望早日找齐元件装完

网友(2011-03-07):
老陈,有时间把你的PCB源文件发出来嘛,大家学习学习,呵呵,我也想有时间来搞个功放玩玩。

网友(2011-08-20):
楼主,我想试试。来块pcb怎么样?452191027@qq.com

网友:
电源我现在一般用393或339的。。。

网友(2011-10-06):
不错.不错。要是把喇叭接线放在边上。更完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功率的问题

网友:
1875不错的,校声很漫长啊!

网友(2011-12-27):
这个散热器有点小了哇!呵呵!

网友(2015-05-11):
不知道后来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