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台实达ar3200+打印机上拆下一个三洋电机,想问下这个电机是几相的,电压电流几何?

楼主(2010-04-26):
我从一台实达ar3200+打印机上拆下一个三洋电机,
type 103-558-0141
5欧姆 1.875 DEG/STEP
LOT NO.06705

想问一下,这个电机是几相的,电压电流几何?能不能用来做雕刻机?
新手中的新手,请大家指教,谢谢谢谢

楼主:
在网上找了快一天了,只在baidu上查到有人说用过,是4相的,但问了一个朋友,说可能是3相或5相的。。。
他的线有6根。。。

网友:
打印机多数是2或4相,6线的肯定是4相,拆开看看绕组数目就知道了。请高人指正

网友:
6线的可能是3相的(三个绕组)

貌似是4相6线的,有个淘宝在卖
问问卖主就知道它的电压等参数了^_^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3573e1b660a4bc1887482b93a4e6b89.htm

楼主:
回楼主,拆开看看是8个。。。这是几相???

楼主:
谢谢三楼的,那店主说了是5-12V,电流1A的,谢谢!

网友:
42mm 4相6线电机,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