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里的比较模式和PWM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4-26):
按我的理解,PWM模式不也是比较然后改变引脚的电平吗?这两个模式有什么区别?大家指教!

网友:
PWM模式更强!
输出比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PWM是其中比较牛的一种输出比较方式。

楼主:
问题是PWM和普通的比较模式主要区别在哪呢?

网友:
PWM可以输出占空比不同的方波,简单比较模式不可以。
PWM还可以几路一起同步使用。
我现在在用PIC24FJ256GB110,你可以看看那个datasheet,里面有很多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