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如果用激光来刻SMT钢网的话,激光器的功率需要多大?直接装到阿莫的机架上是否可

楼主(2010-04-26):
如果可行,就有了数控激光雕刻SMT钢网的的机器了。

网友:
除非是紫外光,否则峰值功率KW以上再考虑吧
等你买到激光器你就知道,相对于激光器的价格,armok机架的价格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楼主:
那种打字社里刻章的激光器不知道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激光刻有机物很容易啊
而刻金属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我就在做激光钢网切割机,激光器非常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在做激光钢网切割机,激光器非常贵

另忘了还有 配套的电源

网友:
唉 楼上说得都有道理

不过我早就提过
用激光 雕塑料片 做钢网
激光器要小 而不是大 刻章的得赚太大了。

老外的SPARKFUN上 有使用塑料片钢网的介绍  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唉 楼上说得都有道理
不过我早就提过
用激光 雕塑料片 做钢网
激光器要小 而不是大 刻章的得赚太大了。
老外的sparkfun上 有使用塑料片钢网的介绍  可以参考。

由不得你 想小

功率不上去 哪烧得动刚

网友:
用塑料片做钢网可能软了点吧,能否用铝片会不会好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能割塑料片的激光价钱相对低, 塑料片软一点亦无妨.
因为要大量生产, 还是找大厂加工才合乎经济.

人家用mylar 片燒的塑料片, 在開發時間上, 節省了不少時間.

----------------------------------------------------------------------

以下是推理小说的桥段:
<story>小人物xyy, 到m先生工厂内参观生产机器, 发现了
原来有激光切割塑料片这个功能. 十分满意.

后来xyy露出尾巴来, m先生就苦恼起来, 就日以继夜把这个
有激光功能的机器投产……  ( …占士邦音乐… )
</story>

大家都等得辛苦了. 发发白日梦…..

----------------------------------------------------
发完梦, 那要在MYLAR片烧个孔要多大功率的激光??

http://www.cnczone.com/forums/archive/index.php/t-76910.html

就用烧DVD的200mw激光, 加大一点电流. 减短一点时间.
连结中说的1mm, 相信是指0.1mm 的薄片.

网友:
我想起来了,我原来还用手工雕刻QC看PCBA用的套套,就是把有元件的地方露出不,其它的地方挡上,那时刻一个主板的套片最少要一天,还一不小心就坏了
用在这上面可以

网友:
请 查证 你想 烧的材料在 单平方内 要多少 能量(一般指热能) 可以容化

*3 这个就是 激光器 的基本功率  不能作到快速度 切割  不是激光器的 特点 一但烧慢了~~~~哪个边很可爱

DVD激光头~~~~你就别想了 哪东西 烧个黑纸 也要 在哪照射个 10来秒 还是一个点上的~~~~至于一边线~~~ 还有材料的导热功能什么的~~~

很不现实

如果 ~~~楼主银子多就 拿来砸我吧 ~~~~不要砸在机器上

网友:
塑料片是可以做钢网的,看到工厂手工刻,应付一些产量少又简单的产品。

楼主(2010-09-16):
回复 网友F:
塑料片是可以做钢网的,看到工厂手工刻,应付一些产量少又简单的产品。

可不可以用雕刻机雕塑料片呢,如可以,那就方便了。

网友(2011-01-29):
偶现在做流光编程的,偶厂的那台机是通快  做金属板切割的,除了激光机本身的机身外,还有电源,运气装置,冷却,吸尘,一堆~~~几百万,哇哈哈~~~

网友(2016-06-07):
我这边有一台60W的,雕刻有机的挺好,但是金属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以下是推理小说的桥段:
<story>小人物xyy, 到m先生工厂内参观生产机器, 发现了
原来有激光切割塑料片这个功能. 十分满意.

后来xyy露出尾巴来, m先生就苦恼起来, 就日以继夜把这个
有激光功能的机器投产……  ( …占士邦音乐… )
</story>
-------------------------------------------------------------------------
竟然6年前没有看到这个小说,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