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料发布,100脚的LQFP封装双面PCB,第二次下的刀是用电磨将原来的断刀磨好的雕刻刀

楼主(2010-04-26):
背面只对刀只对一点,所以出现了一边对也精确,一边不准,如果是用阿莫的十字激光对刀,则可以很方便实现一点对刀,不用走3个点
雕刻精细的PCB很讲究技巧,呵呵,工多手熟,这个实践个把星期就有体会的了

网友:
不错,只是PCB图中周边焊盘画的怎么圆方都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只是PCB图中周边焊盘画的怎么圆方都有啊

方焊盘代表1脚。

楼主:
在原理图上是不同组的排针的,第一个排针是方焊盘的

网友:
能上一下  磨的雕刀图不

我的都很难磨得动

相机没电 晚点上图~~

网友:
貌似现在雕刻机很热门。

网友:
磨一下是很简答的事情,角磨机,砂轮机,磨刀的石头

网友:
你磨过就知  我用沙轮磨 高带钢还能接受  磨哪个 雕刀没法磨阿(不上金刚沙) 太硬了

  还有 一些进口的迷你洗刀也是   磨开后才发现 理边的心又是一个硬得要命的材料 不过还没雕刀的硬 还能用角磨和沙轮磨磨 但也磨不成 雕刀了

用角磨 在上边只留下了~~~一小点损伤~~~~

沙轮也吃不下多少~~~~~~~~~ 都是才磨去很小很一块的

雕刀的 尖头部分也是 ~~~断裂得利害  中间还爆出来了一块~~~   用于给铜块打洞~~~~ 没有及时吧铜绡排出洞外~~~ 一卡 ~~爆成了好几块

刀尖断过一次~~~但还是很好用~~~哈哈

这种小洗刀的心也是很硬的 不过还能吃点吃点有加工

网友:
恩,合金,添加了钴,好点的雕刻刀。白刚玉砂轮还是可以磨的,另外金刚砂轮很容易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上一下  磨的雕刀图不
我的都很难磨得动
相机没电 晚点上图~~

图就没什么好上了,最普通的电磨 + 一块钱的磨头,稍为磨久一点就能磨去了,

网友:
对了 用电火花来试试 看能加工不一个差不多的平面不

网友:
这样的话~~~又得去 折腾哪个电火花机了

网友:
雕的不错
失败乃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