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增强无线信号,解除电磁屏蔽

楼主(2010-04-26):
近几天在住的地方发现一个无线网络信号,没有加密,但是信号微弱,我把电脑放到窗口就能得到良好(60%以上)的信号,但是一旦远离窗口就信号微弱,经常掉线,我的窗口装了金属防盗窗,会不会是这个窗有屏蔽的作用?大家帮忙想想办法,怎么解除这个屏蔽,增强一点信号啊?

网友:
拆了金属防盗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了金属防盗窗

房子是租的,这么干会被房东扫地出门的。。。

网友:
加个定向天线

网友(2010-10-30):
用软件增强WiFi信号

当笔记本WiFi信号较弱时,不妨使用软件优化信号,以ConfigFree为例,它可以提高WiFi信号的接收能力和穿透力。登录东芝官方网站,或至高大哥的博客下载并安装ConfigFree软件。进入注_册表,定位到【KEL_LOCAL_MACHINE\SOFTWARE\TOSHIBA\ConfigFree】下,将右边窗口的【InstCheck】字符串值修改为1。运行ConfigFree软件会自动扫描WiFi信号,当笔记本接入无线网络后,一旦遇到WiFi信号减弱时,软件会对WiFi信号进行自动增强优化。

本文出自:http://www.immensitygao.com/post/2292.html
转载请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