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558-0141电机电压电流参数搞明白了,但那六根线怎么定义的?哪位能再来解惑?谢谢!!

楼主(2010-04-26):
线的颜色分别是黑 黄 红 蓝 橙 白
如果要用在第一张图的那个驱动板上,应该怎么接????

网友:
用表测出任意两线间的电阻,列出表(如下),就能找到绕组抽头(黑白的机率比较大),然后把中抽接额定电压并限流,依次用剩下的4个线头触碰地线,观察轴的方向,就能判断出ABCD了。
       A    COM    B    C    COM    D
A      0     R    2R    0     0     0
COM    R     0    R     0     0     0
B      2R    R    0     0     0     0
C      0     0    0     0     R     2R
COM    0     0    0     R     0     R
D      0     0    0     2R    R     0

最笨的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最笨的方法最简单,哈哈,谢谢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段话

****************************************************************************************************************************
很简单也很实用的方法就是在四组线圈上轮流接电源(直流低压)能使转子一步一步的顺序旋转,那相序也就是相应顺序啦~~~
****************************************************************************************************************************

又找到一段
****************************************************************************************************************************
当有的步进电动机没有标明引出线的绕组相序时,可以用万用表和直流电源找出引出线的相序。
例如某四相步进电动机有5根引出线分别是白、蓝、棕、黄、红五种颜色。因四相步进电动机的四组绕组,有一个头都是连在一起的(公共端),所以一共是5个线头。
1.先找公共端
  把万用表拨在R×1档,其中一根表笔接5根线中的任意一根,另一根表笔分别接另外的4根引线,当测出所有4根线的电阻值都相等时,其中一根表笔接的就是公共端。如上例中就找出了白色引线为公共端。
2.找相邻的相序
  a)先将电源调到步进电动机铭牌上标明的电压数值。
  b)将电源正极接公共端,负极分别碰触其余四根引出线,当碰到某根线时步进电动机转动了一点(也可以用手捏住电动机轴,来感觉步进电动机是否转动),表示步进电动机绕组与转子是处在相邻位置,线圈通电后能够启动,如上例中的红色引出线。然后再用负极碰旁边紧邻的引出线,如果步进电动机转了,表示此绕组为红色引出线绕组的相邻相,如黄色引出线。依照这种方法,直接找完四相的排列顺序。
  如果所测试的步进电动机是带减速装置的,因为速度慢,所以绕组通电后,电动机轴的转动看不出来,此时可用手捏住步进电动机轴来感觉轴的转动。
****************************************************************************************************************************

****************************************************************************************************************************
用万用表测线圈的阻值,四相电机中间两根线的阻值为0。步进电机两端的阻值是中间的两倍,把电机的绕组图划在纸上,把测得的阻值比较就能看出来
****************************************************************************************************************************

楼主:
我的问题,如果我没有电源的情况下,用PC的USB口取电可不可以????

楼主:
按照片以上的方法,把黑白接电源正极后,依次碰黄蓝红橙,电机可以向一个方向转动四下,反过来碰橙红蓝黄,电机就反方向转动四下

那么,我的蠢问题就是。。。到底哪个顺序是ABCD????黄蓝红橙?还是橙红蓝黄???

网友:
保持力矩和转子惯量又怎么办?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请教 jinshu 同志后得知道,ABCD不是固定指哪几根线,只要是一顺序的方向,定下一个A,其它的就是BCD。。。。

回7楼,我不明白什么是保持力矩和转子惯量。。。。

网友(2014-02-27):
楼主,最终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也遇到一个日本电机,线序和你的排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