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示波器X_Y模式的使用。

楼主(2010-04-26):
请问有人使用过示波器的X_Y模式吗?对于X输入的锯齿波信号的频率有何要求,X和Y频率之间要什么关系吗?

网友:
XY模式 X可以是任何输入,X与Y频率若为整倍数关系可得到稳定的李萨如图形,若频率变化则图形不定

网友:
若X、Y输入同一个方波,则看到的是两个点而已(点和点之间有比较暗淡的直线是因为方波不太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显示的不是李萨如图,而是希望同时显示8路数字信号,通过不断的刷新来实现,可是不知道X,Y之间要什么关系?

网友:
你要的恐怕是逻辑分析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你知道该怎么实现吗?

网友:
或者购买逻辑分析仪,或者购买带逻辑分析仪功能的数字示波器,比如Tek的MSO2014或Rigol的DS110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