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给想个办法!!!很费脑子的,而且还有奖呀

楼主(2010-04-26):
看图,S1-5是5个干簧管,SN为磁铁。
6V电压经过电阻分压SN到S1时,S1闭合输出1V电压.到S2时,S1打开S2闭合,输出2V电压,以此类推到S5输出5V电压。现在有个问题就是,S1、S2直到S5每个中间都有20-30CM的距离,
现在就是SN从S1到S2时中间(S1-S5都是如此)没有电压输出,有什么办法使没到S2时输出S1的电压,没到S3时输出S2的电压。以此类推到S5时闭合输出5V。返回时正好相反,就是从S5没到S4时输出S5的5V电压以此类推到S1.
大家给想个办法吧!成本不要太高了呀!10元左右最好!请大家帮帮忙吧!呵呵,还有一个要求有图最好,谢谢大家!

谁能想出来我送手机卡备份器一个,东西不值钱是个谢意的表达!!!迟了就没了。你出邮费我管邮!!!
东西请看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cdfd787e8472e539356835e6cda787b.htm

*******************************************************************************************************************
大家看一眼上面图中所画的元件是替换下图圆圈中电阻的!下图是个汽车油箱油位指示电路,想把它改成水位指示器。水深1米到2米。想做到水电隔离,不想用那种水位开关,那样还要安好几个不方便!
能否可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个业余的,不要太专业呀!!!

谢谢楼下几位的帮助!!!

网友:
用个单片机和4个继电器吧。随便找个会单片机的,都知道怎么做~~~~

网友:
简单:
如果电流不大,把干簧管换成模拟开关,每个模拟开关用霍尔器件(非线性的)控制就可以,不需要单片机。
电流大的话,就把干簧管换成继电器。
总计需要5个霍尔器件,加上其他东西,肯定超过10元了。

但不知磁铁的运动是否为双向的。

或者用一个4 bit双向计数器,一个霍尔器件,一个8通道多路模拟开关,再加上其它东西。成本勉强可以控制在10元内。

网友:
参考 2-R DAC原理